才买的5.8G 图传 TS832 600MW 怎么70米开始就信号就不行了。求教

楼主(2014-05-10):
    用的H碳纤机架,4108,NAZA V2 ,1238 ,4S

    图传发射最新款 5.8G  TS832 600MW  三叶草天线    接收RC832  平板

原装天线也试过,频道也换,周围无干扰也没飞高,70米开始信号异常,之后就啥都看不见了,这效果未免也太差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70米

71米

72米

73米开始反映剧烈

最后这张没超过80米估计

这是视频截图的照片

最后机机照片

网友A:
是不是信号被脚架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被脚架挡住了?

脚架还有这功能啊

网友A:
近距离可能不明显,飞远了影响很大。我自己经历,飞到几千米外时候,转动一周总有某些角度信号不良,继续转就恢复正常了。不过你这才70米,好像信号被脚架挡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楼主的显示器   给个搜索关键词吧

网友:
我的也是给你一样的图传有时候在地面都是给你一样的效果有时候又没的问题目前都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显示器   给个搜索关键词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呵呵 IPS的 1280 800高清  上午才组装好

网友C:
离遥控器太近了,拉开距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遥控器太近了,拉开距离试试看。

飞远了 直接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图传的天线放到机子下面,还有图传你对吗准确吗?听说有些对码不对的就是稍微远些就废了

网友:
图传接收机离遥控器远一点,显示器用三脚架。

网友:
天地飞干扰图传接收是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都被你发现了 呵呵 IPS的 1280 800高清  上午才组装好

组装 花了多少钱  就那个外壳也要70 80的吧

网友D:
应该还是频道没选好了,以前我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频道没选好了,以前我也是这样。

给卖家看了说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 花了多少钱  就那个外壳也要70 80的吧

网友:
干扰,我天九控,同样的图传,图传离控近了就干扰,很明显。。。

网友:
我还天七呢,现在只有遥控失控了,图像还很清晰了,我建议你还是重新换频道看看

网友:
在试试别的频道

网友E:
额 5.8G 也干扰 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 5.8G 也干扰 不是吧

想不通啊,就是

网友F:
接收平板天线有玻纤板的一面对准飞行器  发射的蘑菇天线垂直下放是信号最弱的地方
往远处飞试试   我的试过1200米 没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收平板天线有玻纤板的一面对准飞行器  发射的蘑菇天线垂直下放是信号最弱的地方
往远处飞试试   我的试 ...

求推荐怎么安装天线,对于您说的蘑菇天线的位置有点没搞懂

网友:
你的蘑菇天线安装的没问题 就是接收机的天线在飞行时有玻纤板的一面得对准飞行器 平(平板天线属于定向天线)

网友:
内容pm显示器套件地址

网友:
从 粗条纹看来看,  是 显示器接受模块被 遥控干扰了/。

调试方法,把  平板天线贴近 遥控的天线, 一组一组的 换 频道,选出干扰最小的 一组,我是  5945 干扰最小,然后 把 接受天线离开 遥控越远越好。 比如前面朋友介绍的 用三脚架,  这样会好很多,我以前刚玩的时候  用默认 1频道,也是 100米就完蛋了。   后来发现那是遥控2.4 的 谐波 干扰了 5.8 的接受。    换过频道, 拉开距离 就很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可能不明显,飞远了影响很大。我自己经历,飞到几千米外时候,转动一周总有某些角度信号不良,继续转 ...

看看我的 加高方式
让  接受 和发射   距离  15公分以上。

上个  1700米的 照片, 是用的三脚架。 尽量拉开 发射和 接受的 距离

400MW 的 图传  3叶草,平板接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的 加高方式
让  接受 和发射   距离  15公分以上。

6km表示接收和发射距离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6km表示接收和发射距离很近

膜拜啊,大哥?/

说下你的  功率,天线.

你是  1.2 G   平板+AAT   的三叶草发射,  固定翼载机吧?

5.8  能这么远么?

多轴  鸡鸡上空间小,容易受干扰。/

网友A:
Dji 5.8g 500mw,蘑菇发射,小平板接收,650四轴,木有AAT,手动对准。空间小,转向有时候会被脚架挡住信号,接着转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ji 5.8g 500mw,蘑菇发射,小平板接收,650四轴,木有ATT,手动对准。空间小,转向有时候会被脚 ...

谢谢,学习了, 我的控最多才 1888 米了,以后考虑上 切糕了再试试远距离。 大疆的 500毫瓦 贵好多啊,我的400毫瓦 才 299 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谢谢,学习了, 我的控最多才 1888 米了,以后考虑上 切糕了再试试远距离。 大疆的 500毫瓦 贵好多啊,我 ...

恩,DJI的价格向来坑爹,我也是入魔时候一咬牙买的,本想一套DJI产品可以无缝对接才买的,谁想IOSDmini线路还是要焊接。。遥控器原装的最远一次飞到了3000米(很不稳定),飞到图传都瞎了只剩下几个数字(蘑菇接收),后来上了功放

网友:
换个频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A:
6km表示接收和发射距离很近

你的DJI 发射 接收怎么没纹网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恩,DJI的价格向来坑爹,我也是入魔时候一咬牙买的,本想一套DJI产品可以无缝对接才买的,谁想IOSDmini线 ...

再请教 你上的2.4 功放是那种款式的?  加了 2W 的  2.4 功放  后遥控有多少距离?

我是弄了个  小模块做到 高平头里面,结果效果不是很好,才  1888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DJI 发射 接收怎么没纹网干扰?

没有正常吧==有才不正常,问问大疆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再请教 你上的2.4 功放是那种款式的?  加了 2W 的  2.4 功放  后遥控有多少距离?

我是弄了个  小模 ...

就是TB卖的比较好的那款。目前飞过最远6km,最高3.2km,均未出现失控。极限还没测试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就是TB卖的比较好的那款。目前飞过最远6km,最高3.2km,均未出现失控。极限还没测试过

加你好友 给我个链接吧

给个链接吧。功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加你好友 给我个链接吧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好的,谢谢,明白了。

网友:
我150块钱的图传,今天飞了800米,还正常

网友I:
功放烧了,是不是上电没接天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放烧了,是不是上电没接天线过?

没有啥,这种错误可要不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Dji 5.8g 500mw,蘑菇发射,小平板接收,650四轴,木有ATT,手动对准。空间小,转向有时候会被脚 ...

哪个频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个频率啊?

频率没注意

网友:
我也买的是这个,第一个起飞就没信号,那在手里地面测试,画面一直断断续续,退货换了一个,画面断断嘘嘘,不过比上一个强点,起飞70米没信号,一直到地面才有信号,果断退货了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关注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能不能麻烦你上个功放和遥控器的连接图,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麻烦你上个功放和遥控器的连接图,多谢

网友K:
非常感谢,我也买了你的功放,下一步,摇控距离上去了,再看看怎么把图传距离搞上去,多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我也买了你的功放,下一步,摇控距离上去了,再看看怎么把图传距离搞上去,多谢你的分享,

客气了

网友:
多试几个频道试试,不同频道,设置图传和接收频道不一样试试,有的是对不上的

网友:
有可能接收和发射频率不对  频率不对也是可以收到图像 就是距离很近

网友L:
楼主我也是这个IPS屏,但是驱动板几个插口和盒子不匹配的,你怎么解决的?可否来几个详细的照片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也是这个IPS屏,但是驱动板几个插口和盒子不匹配的,你怎么解决的?可否来几个详细的照片学习下 ...

我就接了屏线和按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接了屏线和按键啊

你在哪里买的?我的壳子前面一样后面我的是方的,再者,你图传接受位置买来就留好的?求连接

网友:
图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
建议你把图传发射端,搞的离GPS远一点

网友(2014-07-25):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好像也是这样的问题,地图拉距只有70+米!

网友N:
选5945MHz频段,在TS832上应该是38频道。这个是我测试下来最稳定的一个频道了。用RC305接收,能飞到300多米稳定无雪花。

网友O:
都用蘑菇~~~就好了~~

网友P:
我的400发射也是这
后来换了天线
接收用的100多的平板
结果距离。。。 1KM多了 轻微雪花 还是在复杂环境中
无敌的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