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翻车,大神们快来看看病

楼主(2014-05-10):
前天给电视台航拍,起飞、拍摄都没问题,就是降落是飞机出现了类似“自激”的晃动,当时飞机正好在马路中间,有点慌了努力控制还好没出问题,可是离地面还有几公分的时候一个S B骑个电动车直接朝飞机就过来了。结果飞机倒是落地了可是因为慌乱打了下舵,飞机翻了,损失T系1555桨一对桨尖扫了一小下、GPS支架一根。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的GPS用返厂检测吗?还是在做一次陀螺仪校准就没事了

网友:
上log,GPS能找星能校准罗盘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降落后翻过来了,没什么大碍吧?

网友A:
lz妨碍公共交通造成危险情况,居然还叫人s b

网友:
翻了几次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妨碍公共交通造成危险情况,居然还叫人s b

我可是通过交  警“报备”的!

网友:
应该没事,我的几米翻着掉下来完好无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是通过交  警“报备”的!

哥哥,报备了也不等于路就是你的,除非你把封路了,现场有无交通协调?
另外,GPS回去做下高级校准,如果能通过,是不用返修的,你这情况算很轻微的了。

网友:
楼主没伤到那人就万幸了,损失也不大啊!

网友:
你切到那个S B你就真特么S B了!

网友:
没事
降落翻了 没降好 都会这样

楼主:
看来明天得准备把那段路封两条道了,要不再弄个猛人又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