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求解释。。。

楼主(2014-05-10):
我买的好盈 天行者40A SkyWalker-40A电调   与朗宇X2216KV2400   连好后前几次电机正常运转,但是安到飞机上,试了两次就把电调烧了,求解释啊

网友A:
桨多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多大的啊

6*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4的

首先看电调设置是不是最大电流设置问题,还有就是桨如果不是三叶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换小号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好的。我看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