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轴炸机啦

楼主(2014-05-10):
H四轴机架,DJI NAZA-List飞控,恒力4225电机,1447全碳桨,6S5300格氏电池

因为是新手,最近飞了几次比较爽,今天又去飞,都是GPS模式,雨过天晴,有风,今天先飞了一块电池,第二块电池飞到空中悬停后突然坠落在水泥地面,不知是风的原因还是其它因素,请老手指点!

桨炸掉两个,臂断掉两只,脱落一只,歪掉一只,脚架一边断掉,机架、飞越云台及gaopro 3+等其它没问题!

楼主:
另外想把飞控换成V2的及mini iosd,因为现在配的云雀的IOSD数据不准!

NAZA-List起飞的时候会漂移,悬停也会,是不是V2比NAZA-List稳一些啊

网友:
可能是有个轴失去动力.

网友A:
风比较大。。。。。。应该是某个电机突然停转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可能是电机怠速设置过低可能性比较大,gps要定位,风太大,所以造成某个电机的实际油门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变得比较低,低得在油门中点以下,那个电机立马就停止输出动力了。gps模式还是不要多用的好,问题多多,危险多多。

网友:
某个电调量程不一致也有可能,全部再校对一次电调行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比较大。。。。。。应该是某个电机突然停转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可能是电机怠速设置过低可能性比较大,gp ...

电机怠速设置???这个真不知道如何设置???

风大应加大电机输出呀,怎么会减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怠速设置???这个真不知道如何设置???

电机怠速就是在软件里面有的设置。风大,要定点,抗风,是不是面对着风向的那两个电机转速要降低,另外两个要提高,才能使四轴倾斜产生抗风的力。风越大,四轴的倾斜角度越大,两个转速越大,另外两个就越小。小到除了naza设置的油门中点的那个转速,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怠速就是在软件里面有的设置。风大,要定点,抗风,是不是面对着风向的那两个电机转速要降低,另外两 ...

电机怠速设置,这个是指启动的时候的速度,与飞行中的速度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不至于,应是别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您好,您当时是否装有iosd mark ii可提供数据我们分析, 具体设置和详情您可以拨打我们热线进行咨询。

楼主:
我的这种配置是否适当啊?如果要调整,怎样比较好?

网友:
动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您当时是否装有iosd mark ii可提供数据我们分析, 具体设置和详情您可以拨打我们热线进行咨询。

客F脑残吧  都说是LITE了 还能装ios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F脑残吧  都说是LITE了 还能装iosd?

虽然我不懂  但还是允许别人犯错的吧

您也是老人了  别对DJI一肚子气嘛

有话慢慢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不懂  但还是允许别人犯错的吧

您也是老人了  别对DJI一肚子气嘛

用小号回这样好吗

网友:
DJI技术回复你也有点技术含量好不好?LITE版本不支持CAN BUS接口,哪来的IOSD?
你回复最多的就是这句话,给点诚意好不好?

网友:
你好楼主你的飞控是否也要推一半油门才能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小号回这样好吗

小号是啥意思

你怀疑我这是马甲啊  呵呵  你见过这么老的马甲吗 :)

楼主:
起飞的时候需要超过一半以上约70%才能起飞,上一次因为给油不够(已经很大油啦),结果不够干脆,飞机直接侧翻,当时飞机没有损坏,还能飞!

网友F:
楼主,您好。技术支持7看错了您的naza型号。抱歉!
您的电调行程校准过了吗?看视频中,姿态出现自激。您的电机是否有失步或堵转?

楼主:
原来都飞了好几次都没问题啊!

网友:
什么人?为什么删除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技术支持7看错了您的naza型号。抱歉!
您的电调行程校准过了吗?看视频中,姿态出现自激。您 ...

楼上的DJI技术回复终于看到了技术水平,DJI,你们要多关心一下客户炸机,认真看视频分析,你们是专家,别说的话让人笑话了

网友:
感觉堵转了!

网友:
4225 堵转王 配鉑金加BLHEIL 一樣堵. 建議樓主轉電機

楼主:
我打算换V2飞控,IOSD mini,上的是1447的碳桨,电调是好盈铂金30A,如果换电机请推荐一下啥电机比较好?可以挂微单云台吗?我有SONY的新款微单A6000。

网友:
dji信心打折了

网友:
机子越来月职能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风大还是尽量别飞啊,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怠速就是在软件里面有的设置。风大,要定点,抗风,是不是面对着风向的那两个电机转速要降低,另外两 ...

精灵2  会这样吗

网友:
我的试过香蕉头焊接不好,突然断电摔下,所以最好焊死它.

网友:
哈哈。。DJI以后标配OSD 哈哈

楼主:
配1447的桨,电机换朗宇4108S好,还是朗宇4110S啊?

楼主:
小四轴的轴距是700mm

网友:
落地哪下声音真爽...
不是落井下石...是有感而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把飞控换成V2的及mini iosd,因为现在配的云雀的IOSD数据不准!

NAZA-List起飞的时候会漂移,悬停 ...

我也用的蜂雀3,感觉比mini准确~~蜂雀3要进行校准的,不知道你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