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10):
今天s1000飞行时,第四个起落,GPS模式起飞机体直接前倾啃地,扫了两幅桨,这是机子第二次遇到这个问题,请大疆技术和各位朋友分析下这是怎么回事,无奈这次没视频资料,只有OSD数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您好楼主,可以添加此qq:2355887014,提供更多信息帮您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可以添加此qq:2355887014,提供更多信息帮您分析。

技术3已经4天没出现了吧   据说请假~

网友B:
起飞不够果断,同时也需要修正,判断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不够果断,同时也需要修正,判断完毕

不是飞控的问题么?

网友C:
是WKM 还是A2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飞控的问题么?

我刚开始玩多轴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很有多轴飞行经验了,那就不是我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WKM 还是A2 啊?

a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玩多轴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很有多轴飞行经验了,那就不是我的判断。

好滴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D:
是不是重心不稳

网友E:
我朋友飞了一年多s800和 840多轴, 起飞我的小精灵居然啃地     起飞练习问题楼主没有解决好, 多练练,  起飞瞬间和降落瞬间真是最危险的

还有机身配平没有搞好, 起飞通常都会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重心不稳

应该没啥大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朋友飞了一年多s800和 840多轴, 起飞我的小精灵居然啃地     起飞练习问题楼主没有解决好, 多练练,   ...

恩恩   谢谢指教~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机身平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机身平衡的问题!

求教你IMU的安装数据怎么写的   XYZ距离各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教你IMU的安装数据怎么写的   XYZ距离各是多少

我的是evo不是1000,所以这个不一样,不能参考我的,不然会炸鸡哦!你可以自己看图拿尺子测量啊!

网友G:
起飞不果断,重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evo不是1000,所以这个不一样,不能参考我的,不然会炸鸡哦!你可以自己看图拿尺子测量啊!

恩恩,我只是拿不准s1000的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飞不果断,重心不好。

恩恩  知道啦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飞不果断,重心不好。

请问s1000的重心在哪里?是中心板的中心还是中心板下方,一个朋友说s1000挂16000电池和z15-5d的重心在中心板下方12cm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s1000的重心在哪里?是中心板的中心还是中心板下方,一个朋友说s1000挂16000电池和z15-5d的重心在中 ...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一般起飞我不会加太大油门,轻推油门如果发现往某方向倾斜,就马上拉下油门。
分析原因:1.imu的定位不准,就是开始转圈的时候姿势不够标准。
2.检查机身是否平衡。
3.电机有无松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一般起飞我不会加太大油门,轻推油门如果发现往某方向倾斜,就马上拉下油门。
分析原 ...

谢谢指教~

网友:
起飞一定要果断!

楼主:
好的   谢谢指导~

网友:
配平不行,起飞不果断!

网友I:
起飞不果断??重心不好 ?   请仔细看好 LZ是第四个起落  如果说第一个起落 那么也许有中心的问题      这是第四个 说明前3个是没任何问题的 第四个突然前载 不单单是中心的问题  不知道你是用手动模式还是GPS模式 如果是GPS模式 不需要果断起飞 也一样平稳 当然前提是 飞控、重心、指南针、等等一切影响飞行的因素是正常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起飞不果断??重心不好 ?   请仔细看好 LZ是第四个起落  如果说第一个起落 那么也许有中心的问题      这 ...

GPS模式起飞的,油门也是一把推过中点上一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GPS模式起飞的,油门也是一把推过中点上一格

求大神帮分析   非常感谢

网友:
调平衡了起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分析   非常感谢

我只能这么和你说  首先你检测电机 是不是正常旋转  如果电机正常旋转那么 你看一下飞控吧  具体到底是哪里 很难说 只能说 大概的方向  往前载说明前后受力不均 重心问题去除的话 电机前后转速不一致 如果说电机没问题那么看飞控吧 希望可以帮到你 也许有高人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4-08-02):
起飞不够果断,电池的配重不够水平,地不够平。只有三种情况!

网友:
我的云台自检测完后,相机依然转动,请教是云台问题还是遥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