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3个电机温度超高

楼主(2014-05-10):
在调试飞控时,大约6-7分钟左右,闻到一股味到,找了半天原来是
云台
的3个
电机
,用手摸很烫手,大约有60-70C°左右,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相机装了没?装了的话,就是有问题,联系技术吧

楼主:
装了但没开机,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B:
不正常吧,装了相机也不应该这么热,没装倒是可能

网友C:
楼主您好,您是z15哪一款云台,在调试时是否有时时注意云台状态?

网友D:
是不是重心没找好

楼主:
注意云台的状况了,z15-7n,基本正常。

楼主:
打开相机调试,10分钟左右,又一切正常了,电机不热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云台垃圾

网友F(2014-08-01):
收z15n7版 qq903355745

网友G:
确实是云台垃圾 返厂维修一样没有结果 H3-3如何Z15GH3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