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固件版本号问题

楼主(2014-05-10):
这是什么状况?最新版本究竟是3.2还是3.02?

网友:
应该是是3.2吧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低级错误吧

网友:
还真没注意

网友A:
楼主,您好。3.02为我们最新的固件,您看到的3.2是由于软件数字上的显示问题,已经修改过来了。您重新下载一遍我们的调参软件即可显示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3.02为我们最新的固件,您看到的3.2是由于软件数字上的显示问题,已经修改过来了。您重新下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3.02为我们最新的固件,您看到的3.2是由于软件数字上的显示问题,已经修改过来了。您重新下载 ...

另外  我升级到3.0固件的时候  当时最新还是3.0 但一直提示我更新  再次更新后一直提示 这个怎么解决

调参软件是MAC下的3.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  我升级到3.0固件的时候  当时最新还是3.0 但一直提示我更新  再次更新后一直提示 这个怎么解决

...

仅仅是个提示,您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