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翼炸三段之3米高慢速

楼主(2014-05-10):
飞翼炸成3段了。
FPV,购买了全套摄像头,apm控 osd 数传 。。。。

没飞过,想想先上固定翼吧。潜水一段时间,看坛子里前辈说飞翼坚固,耐炸。想想自己技术不好,心疼设备啊。
飞翼就两机翼,还是后推,感觉比较耐炸好修。到X宝上看,能装设备的大飞翼怎么那么贵。终于找到个便宜的100多点。入了。
等了一礼拜,快递再慢也终于到了。到手一看,模具是做得粗糙,翼面都很多波浪形,两片结合也不是很好。想想便宜,买的瑕疵货,老板还包邮,算了凑合用吧。反正也没飞过当练习机了。
配的是那种密封硅胶,头一次遇到。感觉应该强度大有弹性,就是干得慢,很适合它这个模具不精细的产品。(估计老板也是如此考虑的)
epp的。我看坛子里讲飞翼的很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E1%2B%B7%C9%D2%ED
找到这个,一样的小金属舵机,自己另外开孔,拉杆配的是2.5mm的太粗了,没办法,从以前炸掉的冲浪者上拆点下来自己做,把套管粘住,OK。

飞翼起飞是个麻烦,看国内一兄弟拍了很多种起飞方法,主要是怕打手。看了个国外的视频,老外把飞翼竖起来桨朝下,开油门最大,往上一提机翼就飞起来了,很安全,如果不能理解,明天补个图来看。
重心按照上面那个链接里的兄弟说的位置调的。装5200的电池也不能压住,两块2200的也不行,最后在最前边加了两节电池,还是差点点。没办法了,飞来看。

动力是40A好赢电调,FMS 3536 850kv 从FMS塞斯纳400机上拆的(那也是个奇葩机器,相当的好看,当时不懂,图便宜买的,炸了一回,改了下我居然飞起来了),相当于2814吧。
11x7的桨,问了卖飞翼的老板说是可以,电机大了点,但是我没2216 ,2212肯定不行了。

第一次飞起来,估计5米高左右,一拉杆,倒飞过来了,没反应过来,直接竖直炸田里,把旁边一收割农作物的兄弟吓了跳,飞翼屁事没有。赶紧换方向。
再飞,感觉低空给动力拉不起来,怕炸了,飞远了点,挂树上也没事。
再飞,这次控制着低空飞盘旋,拉不起来,盘旋离地3米左右,离我10米远,很慢在那里画圈,直接炸田里了,看着直接炸散了。到地里一看。解体完全。捡回来摆地上留恋。

没搞懂是配置问题,重心问题,还是没飞对。请飞过飞翼的朋友解答下,这个配置可以吗?飞翼重心靠前靠后会出现啥状况?飞翼转弯掉高度严重有啥注意事项?
我还想飞会了把它改成三块方便携带呢。现在不好办了。
谁有大飞翼图纸,我自己做一个。
谢谢!

网友:
飞翼不适合新手

网友:
你先飞冲浪者再飞翼,那叫两回事

楼主:
飞了塞斯纳感觉还行。所以就。。。。。。。。。。。。。买飞翼了。心想耐炸点,结果是易碎品。以前刚学的时候飞过朋友的小飞翼,还是日本手,感觉可以啊。现在我是美国手。飞翼应该比塞斯纳简单吧。那个还要降落跑道。
只是飞翼容易倒飞过来,这时候找不到方向了。

楼主:
我在努力成为老手,前面各位都说不适合新手飞,请教下,飞飞翼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针对训练下。谢谢!

网友:
我感觉是你舵量给大了,估计还是拉着升降打的副翼。那样没不炸的!

网友A:
大舵量。。。急拉杆。。。

网友:
你想FPV直接入门飘飘类的玩 飞翼对重心特敏感 再就是先飞的时候空机 不要挂那么多设备要不损失会很大

网友B:
瑞风2吧 这机子很耐炸的啊 我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都一点事情没有,看到你的断裂面 我认为你粘合的不牢固 704硅胶实际上粘合力不强

拉杆倒飞说明你舵面调节的有问题 左右不对称,或者重心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还有飞翼首飞舵机行程调到60%

我用4200mah 3s 两块电压头的 你的估计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风2吧 这机子很耐炸的啊 我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都一点事情没有,看到你的断裂面 我认为你粘合的不牢固 70 ...

甩成那样我确实没想到啊。而且不是从我粘接的地方裂开的,这就是我最没想通的地方。看楼上说飞翼对重心很敏感,看来我还得压点东西让重心靠前点。动力应该是足够的吧?

网友:
你买的瑕疵版 我没有见过 ,不知道哪个质量怎么样。动力差不多了,我用的2814。
捏头部起飞的确比较安全,注意别扔的攻角太高失速了

既然你以前也飞过一些飞机,我认为这次原因一是重心靠头,而是副翼行程太大,导致没来及调整姿态

网友:
建议你上个瑞风2 的正式版吧 或者瑞风166 也行,注意配重,我飞过 x5 x7 x8 1340 瑞风1、2,飞翼中价格比较低 而且性能非常好的就是瑞风1、2 了

不建议一上来自己做 时间、金钱都是问题,你要是想做 去看我发的的旧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