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松260PU如何桨榖

楼主(2014-05-10):
前段时间以800元收了一个9新小松260PU,固定翼版本的,但是比较重,后来上了国产的MLD35cc,重量比这家伙还轻几百克。所以一直闲置,
这段时间一直想装台汽油直升机,发现RJX260比较合适,可以之上上小松260PUH,仔细看了小松260各个型号发动机,发现都差不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拆掉桨榖,但尝试了很多办法,还是搞不下来,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拆过这款发动机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为啥重嫩多呢?

网友A:
这个是反丝,可能有螺丝胶,先加热然后想办法别让曲轴转动,可以用木头从排气口伸进去顶住活塞,然后拧下来··

网友B:
先把轴螺丝拆掉,然后用拉拔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轴螺丝拆掉,然后用拉拔器拉

问题是这个轴咋个下啊,没有任何可施力的地方,扳手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丝,可能有螺丝胶,先加热然后想办法别让曲轴转动,可以用木头从排气口伸进去顶住活塞,然后拧 ...

这位兄台的方法倒可以试试,试问您这样成功卸下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丝,可能有螺丝胶,先加热然后想办法别让曲轴转动,可以用木头从排气口伸进去顶住活塞,然后拧 ...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个即是轴也是螺丝的东西进行施力,让它能够转动,他没有任何棱角供扳手拧动。想能不能再轴的径向打个穿孔,然后穿过去一根粗钢丝,这样就好拧了。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个丝牙长螺杆,大小在火花塞一样,在火花塞拧下,反方向转动轴至上止点,把丝牙长螺杆从火花塞孔拧上(最好先把丝牙螺杆端面用砂轮打磨平整,这样不会伤到活塞),轴上先上两螺母,不用上到最里面,大约在轴的中间就可以了,两个螺母相互拧紧,要尽可以紧,然后就可以用扳手使劲扳其中一个可以反向的螺母,一般都可以卸下轴,轴卸下了,桨榖也就可以卸下来了。桨榖最里端与发动机轴一般是由一块半月牙销卡住的。

网友C(2014-08-07):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要是我就直接用电磨把他给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要是我就直接用电磨把他给磨了

我已经弄下来了,那个里边是正丝,并不是反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弄下来了,那个里边是正丝,并不是反丝

具体怎么弄的,我也准备要拆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弄的,我也准备要拆学习学习

我是我用胶水将螺母和轴粘死,然后用扳手按照正常卸螺丝方向扭,适当用力,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2015-03-23):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弄下来了,那个里边是正丝,并不是反丝

拍录像,,多轴 确实 比较 有 优势。。。
但是::直升机 也可以 继续 尝试 。。。
主要是:拍摄器材  的固定 需要 加强着力 点的 平衡性。。

建议::
直升机 要采用 电池 水平放在‘肚皮里’的 这种结构——
且电池 与 【直升机底板】紧密绑定——电池重量大,相当于 减震。
【直升机底板】的下面:做一个 刚性的 正方形小平台,

小平台的四个角落 再装四个 ATG 减震球,球的下面 再 挂上 标配云台。。

这样配置之后——相信 直升机 的拍摄效果 会 大幅度 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