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尾电机散热

楼主(2014-05-10):
把尾电机壳切除了几部分,希望可以有效散热。
行的通的话那个尾散热片就不加了。其实那个尾散热片是包裹在朔料尾电机壳 上这能有散热效果吗??

网友A:
尾马达寿命不长的,就算不烧,碳刷也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马达寿命不长的,就算不烧,碳刷也容易磨损

原来如此那我得买2个备着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得买2个备着啦。

买N多的配件备着,这就是模友在机机没了或坏了之后,手上还有N多的闲置配件。——哎!

网友:
N30电机,某宝有几元一个的用着也可以,不过买 的时候要注意要低电压高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