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zyx-s四轴成功案例

楼主(2014-05-10):
近日手痒入了台小四轴,想起手上有个闲置zyx-s陀螺仪求,想起这个陀螺仪好像是能用在四轴上面的,可是按软件说明去调,搞来搞去四个电调就是不听地响,求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1. 请果断放弃。
2. 发错版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果断放弃。
2. 发错版块了。

我前几天呕心沥血调来调去,终于飞起来了,关键在于要强刷四轴版的固件,可惜的是最后无论如何都调不到能自稳,四轴机,直机的手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呕心沥血调来调去,终于飞起来了,关键在于要强刷四轴版的固件,可惜的是最后无论如何都调不到能 ...

我也尝试过,三轴陀螺,无三轴加速度计,不可能自稳。飞四轴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尝试过,三轴陀螺,无三轴加速度计,不可能自稳。飞四轴就是鸡肋。

手感和状态和直机一样,还不会跑尾,炸鸡成本品低容易修,用来给新手上直机前用来练悬停和模拟用效果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