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4d 折叠机架

楼主(2014-05-10):
新入折叠机架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扳手?

网友B:
报下配置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下配置呗?学习一下

naza m lite 加GPS,富斯9通,郎宇2216,1045,3s 2200 10分钟,3s5200 23分钟。没有拍摄设备,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扳手?

没有合适的工具,是用来调平电机的。碳纤管是圆的,我只会这样调-稍微上紧一点,用扳手调平,紧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工具,是用来调平电机的。碳纤管是圆的,我只会这样调-稍微上紧一点,用扳手调平,紧螺丝
来 ...

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工具,是用来调平电机的。碳纤管是圆的,我只会这样调-稍微上紧一点,用扳手调平,紧螺丝
来 ...

再来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工具,是用来调平电机的。碳纤管是圆的,我只会这样调-稍微上紧一点,用扳手调平,紧螺丝
来 ...

网友B:
花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米?

机架250,不是碳纤的,就管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米?

一共可能不到2000

网友:
扳手是用来做大小比较的吗

网友C:
不错 挺便携的

网友D:
尺寸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不小

大概5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挺便携的

拿个塑料袋就把电池,遥控器和飞机都装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1238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1238的桨?

最大上到11寸,12寸肯定碰到一起

网友B:
轴距不是550吗,550不会的,不信可以试试,因为 你的是4轴,6轴肯定不行,另外我不确定电机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不是550吗,550不会的,不信可以试试,因为 你的是4轴,6轴肯定不行,另外我不确定电机行不行

这个机架前面两个臂和后面两个不一样长,而且左右的宽度要大于前后的长度

网友B:
好吧,左右是没问题了,前后还需要数据才能确定,不过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左右是没问题了,前后还需要数据才能确定,不过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不是自己做的,买的,好像是蝗虫机架

网友:
表示没见过

网友:
qu4d 是异型机架,, 原设计机头有狗云台的,, 异型机架比较不易拍到槳....

网友E:
机架哪里买的啊  可否P个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哪里买的啊  可否P个关键字?

qu4d

网友F:
我都係QU4d 多多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都係QU4d 多多指教

最近也在考虑是否入这个机架。电池不是挂下面吗?我看你后面又伸出来一个像是放电池的?现在纠结是上这个还是用飞客天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在考虑是否入这个机架。电池不是挂下面吗?我看你后面又伸出来一个像是放电池的?现在纠结是上这个 ...

1300 不包電子東東飞客...不作考慮
我是改成2014 qu4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300 不包電子東東飞客...不作考慮
我是改成2014 qu4d

这个版本的没见淘宝哪儿有卖啊?能飞多久??什么配置啊?

网友:
他是用 帶無刷云台的qu4d 按2014款 自已改裝加了後置电池掛板和折叠腳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版本的没见淘宝哪儿有卖啊?能飞多久??什么配置啊?

taoboa沒有這型.是自己改

4合一電調刷blheli .px4 飞控. osd 433 數傳 tm3506 apc 1047 4s5000mah 飛行時間大約15~17

网友:
引用 网友F:
taoboa沒有這型.是自己改

4合一電調刷blheli .px4 飞控. osd 433 數傳 tm3506 apc 1047 4s5000mah 飛 ...

自己改。新手表示羡慕。

网友:
用板手拆装是那棵罗丝,我怎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制qu4d路过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