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蛇皮绳子哪里有买

楼主(2014-05-10):
如图 这种裹住电机线的蛇皮绳子可以起到屏蔽效果?

网友:
仅仅是好布线而已吧!屏蔽这只怕没啥效果!

网友A:
是自息管,玻璃纤维的,当套管不错

网友:
好布线,防摩擦。

网友:
纯装饰,的

网友:
防磨损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息管,玻璃纤维的,当套管不错

到底是蛇皮管 还是自熄管?

网友B:
对屏蔽没作用的吧,电机本身又不会受干扰的

网友:
别管他什么线了,中看不中用就对了

网友:
电子市场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屏蔽没作用的吧,电机本身又不会受干扰的

可是电机线长放650轴距的不会干扰吗

网友:
用于直机的舵机缩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屏蔽没作用的吧,电机本身又不会受干扰的

不是避免电机受干扰,而是屏蔽干扰源散发电磁波。不过电机没办法屏蔽。其实线从金属管里面走屏蔽效果最好,35kv高压用感应笔都感应不出来。

网友:
尼龙编织网

网友:
应该是电脑上用的蛇皮网,有网纹密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蛇皮管 还是自熄管?

这个叫编织网管。不是自熄管

网友:
呵呵 比较好的电机都这样的线

网友:
护线管,仅此而已

网友:
必须不能,就是一塑料的网,可以看看某宝有金属的没。

网友:
图上的是蛇皮网或叫编织网,应该没有屏屏蔽作用,因为材料为尼龙,防磨损还是很不错。如果非要执着屏蔽,可以尝试纯铜屏蔽网、渡银屏蔽网,不过这东西多数是音响用,但凡涉及到音响、航模,那个都是水深的。

网友:
只是减少对线的磨擦造成短路

网友C:
要想屏蔽就得要跟铜轴电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屏蔽就得要跟铜轴电缆一样。

噢 这种在哪里有买

网友:
不能屏蔽!

网友:
玻纤绝缘管,耐磨、绝缘,黑色与碳纤维板搭配很美观,屏蔽是不可能的

网友D:
蛇皮网,功能是可以保护线材,看起来美观,没有屏蔽作用

网友:
X宝上搜索 蛇皮网套 一大把 4-6MM直径的 1元左右一米 起装饰和保护作用

网友:
强迫症或洁癖者专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这种在哪里有买

我是说要做的跟同轴电缆一样才能起到屏蔽作用,就跟电视信号线一样。这种多根而且大电流的不知有没有,如果不考虑重量的话好的音箱线看可不可以用。

网友:
热缩管。 卖骚,加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