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尾巴老是缓慢的往左自转

楼主(2014-05-10):
我的977飞悬停的时候尾巴老是自己慢慢往左偏 ,请教大大们怎么调 本人新手刚入手977两天 对位悬停已熟练。

网友A:
几轴模式的对尾悬停练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轴模式的对尾悬停练熟了?
就是尾巴老是需要回舵控制 不控制就往左慢慢偏 想不出解决办法 话说977这个机子6轴是真稳

网友B:
会自己转还是稳吗

楼主:
转的比较慢 可以手动回舵修复 转的不是很厉害 但是整体还是挺稳的

网友C:
尾桨没有磨到电机吧。
没有遇见过,微调试试。

网友:
我的也一样,刚才不知道哪弄了下,又锁的很死了

网友A:
6轴模式还需要练?就是一锤子机6轴模式

网友D:
6轴模式不用练?谁天生就会飞锤子机的?楼上的难道天生就会锤子机悬停?那真人才了。
楼主这情况好好查看控的微调。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方向微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调到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了。

楼主:
应该是微调 我按说明书调了一下 好多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我的是悬停没问题,一左右侧飞就尾巴向右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