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340三角飞翼,坠了20多次,没飞起来,为何

楼主(2014-05-10):
组装好了,拿出去试飞,一次都没成功,滑出去加油门就右旋转坠地,扔了20多次,坠了20多次。

我是天地飞7,配置了三角翼混空。加油门就 右旋转。

----------7月22日 从新编辑--------------

飞机一次还没起来过,摔无数次

---------2016.7.12-------------
帖子是2014年8月1日发,已经整整2年了。
问题早就解决了,就是没回来结贴。
飞不起来的原因是:
1。之前舵机的舵臂总是被机翼挡住,导致不能拉升最大。用刀拉开口子就好了。
2。舵机有一个没有居中,导致飞起来旋转。
3。重心没找对。

我早就飞坏3个了。非常好飞。

网友:
1340很好飞的是不是配置有问题

楼主:
左接1通,右接2通,3接油门

+100%  +100%
+100% +100%

-80%
+80%

网友:
我说的是飞机配置

网友A:
另外找老人带飞,应该拉杆俩舵面一起向上,左压盘左边舵面向上,右压盘右边舵面向上,油门就不说了,杆和盘一起就是舵面叠加,确保这个没问题,就是你操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找老人带飞,应该拉杆俩舵面一起向上,左压盘左边舵面向上,右压盘右边舵面向上,油门就不说了,杆和盘 ...

这些都没问题,之前飞过 甲醇的轻木,这个就是玩不转,扔出去就炸

网友B:
只怕是推力线有些问题了。

网友:
八成是重心问题,三角翼的重心一定要非常非常准确的测量,和厂家给出的推荐值一致

网友:
哈哈,起飞前检查过没有???遥控器有没有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怕是推力线有些问题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都是固定好的玩意,角度什么都很正,我觉得可能是 重心没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之前飞过 甲醇的轻木,这个就是玩不转,扔出去就炸

我今天也飞了新版的黑色1340飞翼,刚扔出去就扎地上了,捡回来升降舵向上调,减小油门再扔就好了,你的旋转可能是舵面不对称,正常的话简单修正就可以了,不至于你那样,试着减小油门,扔出去稳定了再加油门修正

网友:
主要检查电机装对了没有!拉力线看一下!

网友:
拉力線是怎樣看的?

网友C:
重心在碳杆前4CM
舵面调整为松杆保持一定的舵面上翘
检查你的两边机翼的迎角是否相同
还有个关键是 你怎么起飞的 这个很重要 你没说 你的电装也没交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碳杆前4CM
舵面调整为松杆保持一定的舵面上翘
检查你的两边机翼的迎角是否相同

今天去试试,可能是之前重心太靠前,电池放的太前

楼主(2014-07-18):
奶奶的,又失败了,已经买了2月多了,根本没起来过

网友:
樓主的飛翼用幾多KV 電機及幾大槳,這機械起飛時要帶點升舵,重心在碳干向前(機頭) 1CM.

网友D:
我想说我买的天行者X5 也2个星期了 至今没有飞起来  跟你的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我买的天行者X5 也2个星期了 至今没有飞起来  跟你的情况一样

我起来加油门就右旋,扎地上,反正,各种试,各种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起来加油门就右旋,扎地上,反正,各种试,各种扎

现在我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飞起来了  那个副翼 我之前都是打到下面的 我错了 要两个一起朝上打
我昨天刚刚提控回家····哎 损失 800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飞起来了  那个副翼 我之前都是打到下面的 我错了 要两个一起朝上打
我昨天刚 ...

本身就是打上面才向上起,我的不行,就是起来就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