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师推荐一个大四轴

楼主(2014-05-10):
哪个大神推荐一个可以用U7电机的机架'用到22寸浆左右的'多谢了

网友A:
这个自己画个吧,四轴的又没多复杂。

怕贵,先雕个木头的,然后看看自己的设备,需要打哪些孔,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大的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画个吧,四轴的又没多复杂。

怕贵,先雕个木头的,然后看看自己的设备,需要打哪些孔,就行了~
...

动手能力不是很好所以想买现成的

网友:
很大的桨

网友B:
这么大的四轴,不太靠谱,还是6轴或者8轴,机架嘛!我这里有图纸可以雕刻,自己买碳纤维板,不过就算是U 7也可以不用那么大的桨啊!桨太大,震动,平衡是问题

网友:
找航模店訂購是個選擇,或許還可多得一些建議呢。

网友:
这么大的四轴打算飞多久?载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四轴,不太靠谱,还是6轴或者8轴,机架嘛!我这里有图纸可以雕刻,自己买碳纤维板,不过就算是U 7 ...

我主要是想飞长航时的有推荐没有

网友C:
U7 推荐用浆是17或者18寸吧。而U7的推荐起飞重量是3KG,四轴也就是12kg。那么大的飞机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7 推荐用浆是17或者18寸吧。而U7的推荐起飞重量是3KG,四轴也就是12kg。那么大的飞机干嘛用

就是想留空时间长别的没什么'要搞长航时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留空时间长别的没什么'要搞长航时

长航时还是固定翼比较好,如果非得用多旋翼,并且预算充足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上4个u10,100kv,29寸浆。配大容量8s电池,在中型负载下,可以有50分钟左右的航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留空时间长别的没什么'要搞长航时

长航时必须固定翼

网友:
起飞多重

网友D:
呵~~~刚好在弄你说的这个U7大四轴

楼主(2014-06-11):
引用 网友D:
呵~~~刚好在弄你说的这个U7大四轴

弄好了告诉一下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弄好了告诉一下怎么样

有帖子,注意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帖子,注意跟进

看了一下没有飞行时间啊!~你12000的电池飞行时间多久
我现在电流都在20A左右

网友D:
20A?什么配置?起飞重量?是用的U7?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什么配置?起飞重量?是用的U7?

没有啊我现在用的是双天5015的动力,15寸浆 10000的电池6S留空时间在20多一点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现在用的是双天5015的动力,15寸浆 10000的电池6S留空时间在20多一点你呢

你起飞重量是多少啊?我的U7-880大四轴今天试了一下,留空时间也不理想,上6S5000X2,重量4000g,暴飞、航线、悬停都有,留空时间也只有2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起飞重量是多少啊?我的U7-880大四轴今天试了一下,留空时间也不理想,上6S5000X2,重量4000g,暴飞、 ...

我的起飞重量在3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