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心理辅导

楼主(2014-05-10):
本来买精灵2就是为了游山玩水的时候拍拍玩玩,自从我上次摔机以后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930

现在玩精灵2 有点胆战心惊啊,精灵2到底容不容易失控炸机,搞得我不敢在城里飞,怕砸到汽车,不敢在河上飞,怕提控回家,不敢在有人的地方飞,怕二次伤害。

现在一直在一大片空地上飞,飞来飞去也没多大个意思,想去航拍都江堰,会不会被吹下去... ...

求心理辅导

网友A:
这玩意本身就是个坑,除了起飞前做好各项安全检查之外,最主要是还要有提控回家的觉悟.

当然,不要再城里飞才是最良好的习惯.

网友:
本着不少伤人的原则去飞是关键,砸了东西丢了飞机都好说,伤了人就不好解决了。钱能解决的事情不是大事。

网友:
要摸透睥气就不怕

网友:
玩:这妖精要有缘份的......就像穷人谈恋爱一样,对他越好,他飞得越快,因为他是妖精灵!

网友:
飞吧 别砸到人就行 摔坏了再买个 一个玩具而已 别这么纠结

网友:
提控回家,不造成地面二次伤害。就那样吧,真飞机都丢了找不到,更何况一个航模,而且是我朝制造

网友:
谨慎飞行,避开密集人群,严格按照规程操作,把风险降至最低。相对于其他大模型,小精灵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B:
開車怕撞車、吃飯怕咽死、走路怕跌倒.......
什麼事都不用幹了。

該來的總是還會來,是福是禍躲不過.....

放心飛吧!去人少的地方!錢可以再賺,但生命只有一條

网友:
好帖啊。上次在操场飞六轴电池没插BB响,老电池了,最后没几分钟电调低压保护关闭了动力输出,还好飞控尝试自稳,给下面人一点反应时间,才未酿成惨祸。。。
切记远离人群。。。飞机炸了没啥,玩航模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本身就是个坑,除了起飞前做好各项安全检查之外,最主要是还要有提控回家的觉悟.

当然,不要再城里飞 ...

我和楼主心理完全一样,每次飞行尤其是在一定高度下面有人我很害怕,心惊胆战的,我明白如果万一掉下来砸到人,那是我承担不起的,我后半身的命运或者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改。所以每次飞行,我都尽可能的避免飞机下面有人或者车,尤其是高速行驶的车。但是一直在荒凉的地方飞,却是没多大意思。避免在人多处飞,但实际上通常的飞行中都会有零星的人,所以我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
你说的起飞前检查好各项安全,请问,精灵起飞具体都检查哪些项,如何检查,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開車怕撞車、吃飯怕咽死、走路怕跌倒.......
什麼事都不用幹了。

很在理,,,,要是什么都怕的话,,,那就只有躺在家里看天花板了,,,

网友:
呵呵,越飞越胆小,说好听点就叫谨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在理,,,,要是什么都怕的话,,,那就只有躺在家里看天花板了,,,

看天花板还有可能掉下墙皮砸着呢~

网友:
來日方長,慢慢來,娛樂而已。

网友(2014-06-17):
安全第一!!

网友:
保持谨慎是必要的,我六轴前年炸过一回,至今还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