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 求教啊 江湖救急

楼主(2014-05-10):
我亚拓500   锁尾舵机陀螺仪以后就不动了  怎么插都没反应 想想不应该烧吧  求大神支招

网友:
这描述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A:
直接把锁尾舵机插在接收机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锁尾舵机插在接收机上试试

试过了 没用

网友:
那就烧了嘛

楼主:
我感觉不会啊。我都没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会啊。我都没碰啊

放着不用。。RP爆发也是能坏掉的。。。

网友B:
插别的通道也不动,那就拆开看吧。

网友C:
换陀螺仪后没设置过,直接插肯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陀螺仪后没设置过,直接插肯定烧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别的通道也不动,那就拆开看吧。

拆开怎么看

网友:
陀螺仪是什么,需要设置一下宽 窄频

网友:
LS说的对,真正的锁尾舵机是需要设置频率的
不是某楼说的直接插接收就可以的,能直接插接收的,都不是真正的锁尾舵机

网友B:
不管是否设置频率,接上后肯定有反应,如果纹丝不动,你线也没接错那就是舵机问题,看看舵机马达线和板子上有无问题。另外说一下什么陀螺和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否设置频率,接上后肯定有反应,如果纹丝不动,你线也没接错那就是舵机问题,看看舵机马达线和板子上 ...

马达线? 我没插马达线 我在调机 亚拓ds655 vbar陀螺

网友B:
我是说舵机马达线,你这都是真家伙,坏了也挺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舵机马达线,你这都是真家伙,坏了也挺可惜。

舵机不就一根线插到陀螺上吗

网友B:
。。。。。。。。。。。。。舵机是怎么工作的,陀螺给信号,供电,舵机才动,怎么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是怎么工作的,陀螺给信号,供电,舵机才动,怎么动的呢。

我马达没插 三根线都是拔掉的

网友:
舵机里的马达

楼主:
那个有卖的么

网友B:
先确定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有没有问题

怎么确认啊 我拆了也不知哪里坏啊

网友B:
陀螺修正反应正常是吧?舵机插头没有插反?没有舵机测试仪之类的小东西?实在不行一节锂电接舵机红黑线看舵机有没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修正反应正常是吧?舵机插头没有插反?没有舵机测试仪之类的小东西?实在不行一节锂电接舵机红黑线看舵 ...

没反应 舵机跟没插电一样

网友B:
让舵机周给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舵机周给你看看吧。

谁啊

网友B:
gzbzyj67是他的论坛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gzbzyj67是他的论坛ID

不知道他有没看到 救救我

网友:
就是烧掉了!肯定是电脑设定尾舵机哪一项的时候没有拔掉舵机线,我就烧过一个!

网友:
这个选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