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7模拟器飞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4-05-10):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请问怎样解决飞机复位的问题啊,研究了一晚看了很多帖子都没有弄好,我现在炸完机以后就会出现这个画面,按了R建以后飞机可以复位但是这个画面还是会出现按X或者空格键没有反应都不会消失,现在这个问题很困扰啊希望各位前辈抽一点时间来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烦,之前说打开g7先不连遥控器不会出现这个画面,后面又出来了,真是烦。

网友B:
选另一种遥控器的模式。然后插拔下音频线那头的插口。不是USB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烦,之前说打开g7先不连遥控器不会出现这个画面,后面又出来了,真是烦。

对啊,这个方法我也用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另一种遥控器的模式。然后插拔下音频线那头的插口。不是USB哈。

前辈你说的音频线另一头是指连接转换线的那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说的音频线另一头是指连接转换线的那一吗????

反正别拔usb那头就行了。

网友C:
貌似飞鹰原厂的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飞鹰原厂的没这个问题。

呵呵,我用的是SG14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用的是SG14啊

你用sg一百四又怎么样。。 。。 模拟器还是要看usb狗。 这个和发射机没关系, 都是ppm信号转usb。 既然有钱买sg14, 那就买个原厂的realflight套装吧。 不差钱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解答,但是这个设置已经试过了还是不可能是我的加密狗问题吧,我的狗最高支持G6

网友D:
我搞定了,听我的别跟他较劲,炸机后,重新选择一次模型即可,选择同一款模型即可,几乎一秒后就换新的了,跟复位键的效果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搞定了,听我的别跟他较劲,炸机后,重新选择一次模型即可,选择同一款模型即可,几乎一秒后就换新的了, ...

回去试试看,我试过换场地,好像没用。

网友(2014-06-13):
选另一种遥控器的模式

网友(2014-07-15):
加密狗上的按钮按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楼上您好,请问您使用的是哪款模拟器呀?加密狗带复位按钮的?我也想买个,能否给个网购链接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您好,请问您使用的是哪款模拟器呀?加密狗带复位按钮的?我也想买个,能否给个网购链接地址?非常感谢 ...

怕被嫌疑是广告哈,私信给你吧

网友F:
我的加密狗,红色的按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加密狗,红色的按一下就好了

谢谢回复,已经入了这个加密狗了不过被我自己踢坏

网友G:
g7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