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 推油门没有螺距 求解?

楼主(2014-05-10):
我今天再调150机,为什么加推油门大浆只有转速,飞机没有上升的迹象,我是左手油门 推右手杆上下左右螺距有反应,但是左手油门推到顶 十字盘
舵机
和连杆都没有反应,是控的那里设置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已经解决了 螺距通道设置不对,现在OK了 谢谢大家提点 !

网友A:
检查一下控里的螺距曲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控里的螺距曲线设置
设置方法都是按照视频提供的方法去设定 ,和重新对频有关系吗?

网友A:
不清楚你是按照哪个视频。最好是提供下你的pit曲线设置。
跟对频没什么关系。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螺距通道设置不对,现在OK了 谢谢大家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