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加装XL2500-D03高频头信号距离不到1米

楼主(2014-05-10):
求助:DEVO10加装XL2500-D03高频头信号距离不到1米,求大大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个地方没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地方没短接
请明示!谢谢

网友A:
具体忘了,搜一下吧

网友B:
仔细研究下宝岛的原帖。

网友C:
高频头天线芯断了,或者芯和外面屏蔽层短路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