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Phantom2升级TM MN2214 V2.0电机,按说明书接线,转向全反

楼主(2014-05-10):
今天M MN2214 V2.0电机到货,手头上有DJI Phantom一部,即时 拆机,换电机。
完全按说明书的接线,
最后通电一试,
发觉电机的转向全反了,难道 我接错线了?
CW CCW搞猎了?
反复检查了几次,
没错呀!!都是按说明书上,
飞机正前,左CW,右CCW。 再对角相同。
请高人指点?
(PS 两根对调。整机旋,炸机。没了一条桨)
请分析一下最后一张图,
原DJI的电机,
三根线接法,比较奇怪。
是不是随便接就可以的?

这是什么回事?

唯有说,那说明书比较吭爹!!
那电机印错CW CCW?可能性小一点吧。

希望有朋友的朋友指点迷津 。

说明书正对方向

CW

CCW

产品

网友:
反了就对换两根电机线呗

网友:
调换任意2条线即可

网友:
TM其实没啥特别好的

网友:
楼主是2。0,我之前买的啥都木有,就四个电机

楼主:
调换了电机两条线,
后果,断了两个桨~~~ 蛋痛~~~

网友:
常有的事!對調

网友:
呵呵 调试的时候不要装桨 只要用手感受转向就好了 不然再多桨都不够炸啊

网友:
选装一个测,转向对了才装其他三个

网友:
我進的tm也是一樣,不過裝好我抓在手上試了下發現反的,你用自鎖槳確認是正反電機後,在按說明書上的線去接,搞不懂怎麼會有這麼低級的錯誤還出貨

网友:
应该把飞机正前,左CW,右CCW按说明书上安装(因为罗母有正反),后接线。如反转调换了电机两条线就好了。

网友:
土豪电机!

网友:
才入手,还没有装,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可能我运气好,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一直想问问,这电机好在哪里?动力变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