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六轴首飞成功28分钟

楼主(2014-05-10):
准异形840轴距六轴,电机下置

中心板,看看

脚架,要低调!

全重4300g,6S 10400mah 电池,3.6V报警,下来后回压3.9V,飞行28分钟

楼主:
固定式机架,为了方便携带,设计成可拔插的整体机臂,机臂打孔,方便外场安装时定位,不用调水平

电机下置,下洗气流干净,飞行、下降会比较稳一点,但是电调散热就略差一点了

网友A:
太漂亮了。上折叠后的照片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漂亮了。上折叠后的照片看看啊

不能折叠,固定式机架,只能松开固定螺栓,拔下整个机臂,再安装的时候也很方便不用再调水平,我在机臂末端打了孔,和机架上的孔直接用一根m3的螺丝当插销定位
因为要拔下整个机臂,所以电源和电调信号线每个机臂各有一个插头,就没办法内部走线了,只能绑在机臂上面,难看了点,不过方便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折叠,固定式机架,只能松开固定螺栓,拔下整个机臂,再安装的时候也很方便不用再调水平,我在机臂末 ...

为了机架稳固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的830机架4个折叠管和固定管比起来震动太明显了。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内线固定电插就完美了

网友B:
这个机架漂亮!X宝一直搜不到..

网友C: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左右手动控制机器并且还能有图传。。。。

2.问:什么配置?或是如何配置?可以让飞机附带(2KG相机重量)飞行时间达到30分钟

网友D:
NAZA飞控亮瞎眼······这轴距naza不适合吧?

网友:
楼上的就不告诉你。哈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 ...

1飞3公里用433轻松。图传接收用平板天线,1W无遮挡轻松5公里。2 飞30分钟,还要带两公斤东西,用T Motor 的U8电机,做个六轴就能实现,不过具体还要看机架,电池云台等等的整体重量。控制好了没问题的。

网友:
4300g 在加云台。图传。Bec。摄录器材。要到5500g以上了。留空时间可能会比较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 ...

要求都能达到,但不尽合理,2公里属视距外飞行,危险系数大的多,那个小屏幕里看不清很多东西。多旋翼航拍的魅力在低空,高空有很多替代方案。2公斤相机属于较重的负载了,飞行器总重量要超过15公斤了,设计精良的15公斤能飞10-20分钟,稍微差一点就超过20公斤了。国家规定,空机重超过7公斤属于小型飞行器,要办飞手和飞行器执照的。可加我2691270377

网友E:
这个空机重量有点重哦。
这么漂亮的机架肯定要带微单吧,再加1公斤负载飞行时间就少不少了,一般航拍10分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 ...

8轴,不用考虑了,大四轴,用大电机2公斤不算重,我的8轴负载10公斤,要航时,就是大电机,低kv。建议用u8  u11  飞1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F:
走线有些杂乱,如果能隐藏起来就好了,还有中心板上,你给做个“锅”扣上,能防尘、美观、还有一定的安全加强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 ...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左右手动控制机器并且还能有图传。。。。

2.问:什么配置?或是如何配置?可以让飞机附带(2KG相机重量)飞行时间达到30分钟

不是大神,个人意见,抛砖引玉。

1,只图传,飞3公里问题还是不大。只要续航上20分钟的应该能成。
图传和控要加增程。

2,2KG的相机。。。加上机身算2KG,个人觉得,你可以买那种大四轴,效率较高,但很贵,因为那些电机都不便宜,2块1W的电池,应该能成吧~
以前做过大型的多轴,带3块1W的电池,和3KG负载,能飞17分钟的样子,你可以试着选下,TM,的U系列,一个电机大几千的那种,大概算下负载。

1块1W的电池大约1.5KG,2块算,3KG,相机+云台,3.5KG,机身加动力,1.5KG。

8KG起飞重量,你看厂家数据,四个或者六个电机能够达16KG,我觉得应该能成。

如果你能找到更加轻的电池最好,论坛上有人找到过那种电池的电芯。

刚刚又算了下,觉得可能要3块= =U11应该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漂亮!X宝一直搜不到..

找人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空机重量有点重哦。
这么漂亮的机架肯定要带微单吧,再加1公斤负载飞行时间就少不少了,一般航拍10分 ...

差不多啦,加上微单和云台能悬停15分钟就够了,不特别要求长航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折叠,固定式机架,只能松开固定螺栓,拔下整个机臂,再安装的时候也很方便不用再调水平,我在机臂末 ...

我也想过全部插头放在中心板下面,但是就会有一堆插头聚在一起,而且也影响云台的空间,虽然那样的话可以内部走线美观很多但是不方便啊
我以前都是内部走线的,这样也是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飞控亮瞎眼······这轴距naza不适合吧?

NAZA还是很不错的,800左右轴距没问题的,我都敢用LITE飞800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走线有些杂乱,如果能隐藏起来就好了,还有中心板上,你给做个“锅”扣上,能防尘、美观、还有一定的安全加 ...

乱也是为了拔插方便啊,还是管里面走线好看简洁,我也是知道的
做个锅就算了吧,反正都乱了,哈哈

网友G:
LZ   看到你说NAZA  我就特意求教一下啊
我是个新手  很纯很纯的!!!
目前在反复纠结我人生的第一个飞行器
主要是任务在身了   所以这次必须装了
一开始了解就是大疆,然后就想上550+NAZA V2   其他就不说了
但是反复看努力学之后  我在考虑是不是我直接来个好点的飞控  悟空 或者双子星
然后来个像飞跃680或者更大一点的架子    主要以一个外行的眼光看   这样的架子比550那种要能充场面  见笑啊    因为本来这个开始就是兴趣+干的活也到这里了。
所以想着弄个好点的飞控  以后升级机架   就可以了  功能也更多  对我这新手也更照顾

您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看到你说NAZA  我就特意求教一下啊
我是个新手  很纯很纯的!!!
目前在反复纠结我人生的第一个飞 ...

有些东西够用就行,看个人怎么理解了
不过要干活的话就上八轴 WKM吧,另外建议楼主先装个小四轴飞飞,熟悉了解后再上大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东西够用就行,看个人怎么理解了
不过要干活的话就上八轴 WKM吧,另外建议楼主先装个小四轴飞飞,熟 ...

恩  这里前辈都这么劝我的  哈哈    8轴现在就真不敢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  这里前辈都这么劝我的  哈哈    8轴现在就真不敢考虑了

是啊,一步步来

网友(2014-07-26):
这个机架,仿生哦,布局合理也漂亮。

网友:
发现大部分模友都喜欢拍床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资格发帖,借个地方咨询一下各位大师。。。。。(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 ...

这个看样子只有TM的u8电机,带4快10000或15000的电池,不过机子可是相当的大啊,远距离可以上ATT系统,10公里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