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求助

楼主(2014-05-10):
周一飞行不幸炸机,经过修理,目前唯一没解决的问题是没有
图传
信号,监视器只有IOSD信息,单独在IOSD视频端口输入视频信号,
图传
信号正常,在
云台
GCU端,直接接监视器,信号是黑白的,而且不断向左边刷屏,不稳定,相机是正常的,怀疑是HDMI转AV模块有问题,请懂技术的人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那相机到云台的线断了吧

网友A:
向一边刷屏是因为行同步信号丢失了,要是上下滚动刷屏是场同步丢失了。先换根线试试吧。

网友B:
仔细看看HDMI线,那一排细线有没有断了的。感觉那里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