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V120DO2S)

楼主(2014-05-10):
我是个新手,有很多东西不太懂,在此请问一下各位老手,陀螺仪感度指的是什么意思?以NEW V120DO2S为例,陀螺仪感度高或低会怎样?对锁尾有什么影响?听说感度越高自稳性能越好,这样的说法对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影响到是否锁得住。比如急拉急降时候尾巴是否偏离原位置。一般感度设两个档位或三个档位。默认是aux2 ,gyro。也可以随特技模式设定。感度低则有漂移,就是尾巴慢慢不受控自己偏。感度高则会左右哆嗦,俗称金鱼。一般第一个档位设置到一半以上(中间值有0,有50),逐渐向上加,直到你可以接受。第二档和第三档感度稍低或者是中间值之下,也就是不锁尾模式。特技时会有更加自主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影响到是否锁得住。比如急拉急降时候尾巴是否偏离原位置。一般感度设两个档位或三个档位。默认是aux2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我还听说(以V120DO2S为例)感度越高自稳性能越好,越低就越差,感度为0时自稳消失,这样的说法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听说(以V120DO2S为例)感度越高自稳性能越好,越低就越差,感度为0时自稳消失,这样的说法对吗?
来自 ...

新手误导新手。感度是每个人,每个飞机都不一样的。不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误导新手。感度是每个人,每个飞机都不一样的。不会消失。

谢谢指导,照您的意思说,感度就是按照自己的手感设置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照您的意思说,感度就是按照自己的手感设置的了。

是的。新手更应该从曲线开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新手更应该从曲线开始设置。

谢谢指导!您指的是油门曲线或螺距曲线吗?请指教!

网友B:
陀螺仪稳定系统 就是个完整的自动化 补偿系统 感度就是该系统 对外界干扰的补偿量 也就是反映 感度越高 反映越大 反之则越小 感度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高了会出现震荡 低了 补偿量不够则 系统性能发挥不充分 以上是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稳定系统 就是个完整的自动化 补偿系统 感度就是该系统 对外界干扰的补偿量 也就是反映 感度越高 反 ...

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听说(以V120DO2S为例)感度越高自稳性能越好,越低就越差,感度为0时自稳消失,这样的说法对吗?
来自 ...

你说的这个是6轴陀螺仪的感度, 是在接收机上调整的。 拧的越小自稳效果越小。
尾部感度是在发射机里调整的, 这个飞机以50%为中点, 大于50%是avcs模式(锁头), 小于50%是普通模式。 50%为关闭。 感度越大, 陀螺仪对于尾旋转的修正力度越高, 但是过大会因为修正力度太高产生振荡, 比如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6轴陀螺仪的感度, 是在接收机上调整的。 拧的越小自稳效果越小。
尾部感度是在发射机里调 ...

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6轴陀螺仪的感度, 是在接收机上调整的。 拧的越小自稳效果越小。
尾部感度是在发射机里调 ...

请问下,02S接收上的升降/副翼 陀螺仪感度调到最小最小。。。。是不是他就变成3轴了。。

就跟977的三轴模式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02S接收上的升降/副翼 陀螺仪感度调到最小最小。。。。是不是他就变成3轴了。。

就跟 ...

不对吧?因为NEW V120DO2S上已经有三轴/六轴开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对吧?因为NEW V120DO2S上已经有三轴/六轴开关了!

接收上没有三轴,六轴的开关,只有升降/副翼陀螺仪灵敏度的旋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02S接收上的升降/副翼 陀螺仪感度调到最小最小。。。。是不是他就变成3轴了。。

就跟 ...

试过调到最小, 6轴效果完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上没有三轴,六轴的开关,只有升降/副翼陀螺仪灵敏度的旋钮

是吗?你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调到最小, 6轴效果完全消失。

调到满呢?

网友E:
整台机子會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