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从事摄影工作多年,近来业务需要,求组一大8轴的机做航拍。。

楼主(2014-05-11):
(在8万以内的8轴配置)

1问?什么配置才能让拍摄图象的时候最稳定?

2问:什么配置可以3公里左右手动控制机器飞行,并且还能有清晰图传。。。。因为很多时候,距离肯定会超越2公里。。。

3.问:什么配置?或是如何配置?可以让飞机附带(2KG相机重量)飞行时间达到30分钟。。。。因为本人携带徕卡相机拍照多一点,重量没有佳能的重。。。。。

网友:
这个可是入大坑,考虑清楚哦!

网友:
要求不低吖

网友A:
大疆S1000加Z15云台。
但是续航时间达不到。
长航时只用用U8电机,做出来的八轴飞机超大哦,两米多轴距。。。。。。
图传和控3公里都不是难事,用433增程和平板天线都能实现。

网友:
如果回答完你提的3个问题,假设你也照样做了,那么估计离炸机也就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S1000加Z15云台。
但是续航时间达不到。
长航时只用用U8电机,做出来的八轴飞机超大哦,两米多轴距。 ...

能像大疆S1000一样折叠的话 2米哦不是问题

U8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像大疆S1000一样折叠的话 2米哦不是问题

U8电机?

看我另外一个帖子给你的配置单和图。

网友B:
Z15云台只支持固定的相机,多颗螺丝、滤镜都不行。改变就要重新调整,2公斤相机的Z15还没出来。
真正的大载重都是自己做的,你可考虑对称双桨结构,U8的机子浆太大,抗风性差些,2米的大八轴结构重量就要很大,用X8结构,轴距小一半,好的多了

网友C:
3公里用电台,没问题,2公斤,在我眼里这都不叫重量,航时30分钟,可以这么计算,把耗电做到最低也就是4个电机,把拉力做到最高,用u8  u11   一个u8拉力在3公斤,四个也就在12公斤 一个电机240g   四个最多1000g  架子 500g 20000的电池1450*2   最多起飞重量在6000g   你还有6公斤   20000的电池飞30分钟没问题 这个电机是高航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公里用电台,没问题,2公斤,在我眼里这都不叫重量,航时30分钟,可以这么计算,把耗电做到最低也就是4个 ...

U8电机的架子只有500g?多大的浆,多粗的管,带脚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8电机的架子只有500g?多大的浆,多粗的管,带脚架吗?

29  30的桨    35中心板  25*22的管

网友D:
给你个建议吧,好好学习了再考虑航拍。设备都不熟悉就用最好的,害人害己。而且要求飞远飞时间长?我估计你十分钟就飞得心烦了。知道一些大型航拍机型为何只能飞十分钟左右吗?固定景区中的某一个景点,对于专业航拍团队来说,十分钟的素材已经就够了,我想到现在为止,没有几部商业电影航拍画面超过五分钟吧?更多的是特效制作。

网友E:
只拍照的话,对云台要求不高,结实可靠、能调俯仰角度就行,我就是这么弄的。关于续航时间,15分钟足够,飞久了不安全,很累。飞行高度300米足够,飞行距离最好是视距范围之内。关于相机,可以考虑D800、A7R、5D3之类,A7R带莱卡广角是个非常合适的选项,不建议用莱卡相机,机械快门线改遥控不好玩,飞行中不确定的安全因素很多,要想100%不摔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公里用电台,没问题,2公斤,在我眼里这都不叫重量,航时30分钟,可以这么计算,把耗电做到最低也就是4个 ...

3公里用电台??什么品牌,什么型号是最可靠的?

网友:
高级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拍照的话,对云台要求不高,结实可靠、能调俯仰角度就行,我就是这么弄的。关于续航时间,15分钟足够,飞 ...

首先,我要谢谢你。

我也忘记和你说了,视频有要的。只是多少的问题罢了。

时间?15分。。。。真的不够。。。。

摔机? 这个已经有心里准备了。。。。。

网友F:
新手直接上这配置的,三思呀,肯定炸,不带你的相机,少说万八千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直接上这配置的,三思呀,肯定炸,不带你的相机,少说万八千的没了

谢谢你的善意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楼主的要求建议玩真直升机或者载人滑翔翼
航模航拍和真机航拍是两码事
航模航拍小、轻、灵敏 投资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我要谢谢你。

我也忘记和你说了,视频有要的。只是多少的问题罢了。

哈哈,看来相机玩了多年,估计片子也不咋地

网友D:
看LZ意志坚决,我等胆小之辈还是不吱声了

网友H:
不知道菜卡相机的重量是多少?跟5D3比是怎样?没有专用无刷云台,只能用舵机云台。30分钟,没问题,Tmotor U10的效率很高;3KM,在空旷区域没问题,摇控用433增程,但会延时一点点。图传用大平板,但也是需要在空旷地区才能有效。方案肯定有,估计你也是有米之人。可以承担起费用。我也想见识下这个超大轴是怎样的,,,,轴距估计2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来相机玩了多年,估计片子也不咋地

学习中了。视频?主要从事婚礼 晚会类型的拍摄多。创作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菜卡相机的重量是多少?跟5D3比是怎样?没有专用无刷云台,只能用舵机云台。30分钟,没问题,Tmotor U1 ...

徕卡和佳能重量约是3:5 同等级的前提下。。。。

云台?我也在烦恼中。。。

相机?本质上说,风景类型的,上徕卡是第一选择,上尼康是第二选择,当然佳能是第三选择了。。。。。如果真的很土豪,上RED是第一选择,然后是哈苏,然后是徕卡了。

U10? 我也反复查看了U8 U10 U11各有千秋 只是想,如何组合才是最出色的?

总预算就是8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徕卡和佳能重量约是3:5 同等级的前提下。。。。

云台?我也在烦恼中。。。

刚刚算了个方案:
U8电机,170KV,29寸碳桨,50A电调,大六轴,轴距1.75米。16000mA 6S电两个(建义格式)
A2飞控,LB高清图传。(空旷3KM),T14SG摇控。增程就不提倡导。
A.飞越无敌兔舵机云台(对飞越无好感)配来卡机相: 飞46分钟
B.Z15-5D3配5D3云台,飞34分钟。

这个超大轴距机将会是怪兽一只!试好通知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算了个方案:
U8电机,170KV,29寸碳桨,50A电调,大六轴,轴距1.75米。16000mA 6S电两个(建义格式)
...

U8电机,170KV,29寸碳桨,?????这个你有把握吗?是不是最佳配置?

50A电调,大六轴,轴距1.75米。???用谁家的电调?用什么机架?

16000mA 6S电两个(建义格式)??这个不是问题

A2飞控,LB高清图传。(空旷3KM),T14SG摇控。增程就不提倡导。。。。不知道你用过这个组合吗?确定没有3KM没有问题?如果不空旷能有多少距离呢?

楼主:
T14SG摇控这个太不划算了。。。。

网友:
LZ还是听劝吃饱饭吧,这个可是高手云集,刚弄就这么大胃口,实在是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15云台只支持固定的相机,多颗螺丝、滤镜都不行。改变就要重新调整,2公斤相机的Z15还没出来。
真正的大 ...

X8尝试过了,效率下降20%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吧,好好学习了再考虑航拍。设备都不熟悉就用最好的,害人害己。而且要求飞远飞时间长?我估计你 ...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徕卡和佳能重量约是3:5 同等级的前提下。。。。

云台?我也在烦恼中。。。

要航时还是U8 要载重上U11,兼顾是U10,我做过测算,U10六轴起飞重量可以做到20公斤左右。不过大部分动力用来带电池,意义不大

网友:
8w 你租飞机好了。 签约够飞个几十次的。 新手就上这样的设备,基本上第一次就会炸掉所有设备加上你的Leica。
另外这种问题不要在这里问, 没啥必要。应该问问有哪些靠谱的模型店,直接8w扔给模型店里的人,叫他们给你搭一台得了, 培训也让他们包了。

网友:
有信任危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8电机,170KV,29寸碳桨,?????这个你有把握吗?是不是最佳配置?

50A电调,大六轴,轴距1.75米。?? ...

电调用T motor本厂的50A,暂是这个配置为最佳----个人认为.
U10虽然载量更大,但是现在还没有配得好的电调.
机架---我自己装的哪个六轴是我自己设计的机架,将图纸发去给做雕刻碳板的厂家.外面买到机架实在缺点太多,我不想用.
不空旷地方变数好大哦,我平时在镇区里飞1公里已经很好了,经常800米就失控.因为干扰太多,挡的地方也太多.

我还是纸上谈兵,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玩这么大的多轴啊!我是业余爱好,非专业!只不过也想看看人家玩的,,,,至小目前没听说过有玩这么大的,,,,,

按我以上说的配置也不贵,配Z15的方案5.5W左右搞掂了.

不过续航时间也许没有34分钟,可能30分钟左右.

你自己不熟还是练两个月电动直升机先吧,练到做到8字航线再飞多轴就不会操作上有问题,加上我建议你自己组装一只小六轴试试玩玩机,,,,这样对操作上有好处.

多轴并不是说到手飞就好的,因为人家帮我装好后,你到手飞,但飞行过程有突发事件时,要熟悉各种因素才好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8尝试过了,效率下降20%左右啊。

我可没这个感觉,第一要用大浆,第二要用大电机,在相同起飞重量的情况下,我的飞机要飞的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真的爱惜自己设备,多走几米又何妨呢?多换几次电池又何妨呢?明明几个电池轮换,多走几米路就解决 ...

超出视距的风险是很多新手看不到的,以为那个图传是万能的,其实和人眼还是又很大差距的,这方面吃亏的人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没这个感觉,第一要用大浆,第二要用大电机,在相同起飞重量的情况下,我的飞机要飞的长一些

看来我的桨和电机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桨和电机小了!

同样轴距的8旋翼,我的浆要大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T14SG摇控这个太不划算了。。。。

我还看这个遥控呢
前辈方不方便多解释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