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20 装机疑惑,求解答(小卡也需要进来)。。。

楼主(2014-05-11):
直升机总体安装完成了,但是种觉得不顺滑。
有以下问题:
1 不装桨,用手转主旋翼头,松手后最多只能转一圈半。这个是否正常?
2 TT轴转动的时候噪音很大,感觉像是齿轮发出的,但是震动则是第一尾管轴承处最明显。是不是磨合问题?
3 TT轴的两颗轴承都被我拆开了, 因为轴承有颗粒感。 清洗后颗粒感消失。 由于该轴承使用塑料保持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润滑油。

三个问题,请有经验人士和小卡踊跃解答。。。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我刚装好E720,第一个问题和我的飞机一样,另外2个问题倒没有碰到。

网友A:
1. 新机器稍微紧一点是正常的,所有轴承(包括单项)和齿轮都处于还没有开苞的状态,飞大概5到10个起落以后传动系统就应该顺了。
2. 我的x50e一开始也有很大噪声,后来发现是TT轴和2端的伞齿之间有间隙。用手转动尾TT轴伞齿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后来用了塑料薄膜垫在伞齿和传动轴结合处解决了。

3. 这里的轴承转速很高,但是基本不发热,寿命很高。我的X50e,230起落了,这里的轴承还和新的一样,推荐换2颗新的轴承。或者试试高速轴承油,蝎子或者其他正规厂家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新机器稍微紧一点是正常的,所有轴承(包括单项)和齿轮都处于还没有开苞的状态,飞大概5到10个起落以 ...

我的720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了。
这两颗轴承里面的润滑油应该是和Tri-flow的Clear Synthetic Grease是一样的。
我打算把全机可以才开的轴承都换上Tri-flow的Grease。。。(强迫症)

网友B:
Dear Hawk208 :

第一个属于正常现象。由于还未试飞,齿轮咬合之处都是全新锥度,需要一定的起落,熟悉新机的操作之后。
  和汽车一样,都有个磨合。
第二个有点问题:是不是哪里咬合之处存在间隙。请再次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请再次磨合一遍,是否还有大量噪声?

第三个看下面的回复,已经执行了。就不做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ar Hawk208 :

第一个属于正常现象。由于还未试飞,齿轮咬合之处都是全新锥度,需要一定的起落,熟悉新 ...

谢谢,
我估计噪音和震动都是正常的,因为前面的伞齿是直齿。
至于轴承的话,我准备等润滑油到了以后再做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估计噪音和震动都是正常的,因为前面的伞齿是直齿。
至于轴承的话,我准备等润滑油到了以后 ...

To Hawk208:

期待您的首飞哟
不要忘了来上传视频哇

让更多的模友参与进来。

网友:
Hawk 先生:

请问最近飞行与测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