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啊,右转弯抬头

楼主(2014-05-11):
我的kt 板f22,翼展65 2450kv 6“ 高效桨 2216
电机
1300 25c
电池
起飞后左转弯正常,右转弯就抬头,重新认真仔细的 (推力线,机翼平整,尾翼与机身平行)做了一架,结果还是没法右转弯,望老模们帮忙分析,指点, 谢谢 谢谢

网友A:
以机头线为中心。 把电池放左边其余的放右边。 换的2208 2600KV 的电机 请问楼主是装了方向舵?

网友B:
这就是反扭现象,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提高kv值,换小桨肯定见效。

网友C(2019-07-19):
有木有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D(2019-08-28):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