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泡泡老师帮助

楼主(2014-05-11):
新手刚入魔收了套四轴450  昨天通电检查设备是否完好,通电后电机滴滴响个不停,怎么消除这种状况啊 求泡泡老师指导   不胜感谢(APM2.6没有通电

图片里面的下面的红字是什么意思?

APM  写入不了固件了  快急死了 老是出现 以下图片,是坏的还是怎么的啊?

网友A:
看文字描述就觉得是无刷电机在发声表示存在

网友B:
飞控通电就不响啦~ 这个应该就是没信号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字描述就觉得是无刷电机在发声表示存在

无刷电机 还能发出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通电就不响啦~ 这个应该就是没信号的意思

飞空通电也响  但是飞控没有解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空通电也响  但是飞控没有解锁

LZ是什么牌子电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什么牌子电调呀?

大疆30 A电调

网友B:
看了下说明书这种连续响的意思是油门不在最低点。。。。

LZ这个电调和飞控组合我都没用过,还是请楼下有使用经验的魔友继续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说明书这种连续响的意思是油门不在最低点。。。。

LZ这个电调和飞控组合我都没用过,还是请楼下 ...

谢谢你的热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字描述就觉得是无刷电机在发声表示存在

确实是电机在想 怎么回事啊?  怎么消除啊?

网友C:
软件提示你已经失控了
1、接收机没有工作
2、发射机没有工作
3、码没有对上
4、软件检查,四个基本通道是否工作,并且打杆时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
5、5通道是否能切换飞行模式
6、进行遥控器校准
8、上泡泡的APM视频教程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提示你已经失控了
1、接收机没有工作
2、发射机没有工作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哪个提示我失控了   是地面站红色的字体 还是一堆英文的啊?  怎么处理啊 很着急

网友:
泡泡老师真是个大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哪个提示我失控了   是地面站红色的字体 还是一堆英文的啊?  怎么处理啊 很着急

新手吧?
新手课堂,APM飞控使用,4月20日更新,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fromuid=11732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哪个提示我失控了   是地面站红色的字体 还是一堆英文的啊?  怎么处理啊 很着急

收来的JJ,最好清除一次EPPROM,方法很简单,先刷汽车固件,然后刷回多轴固件。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三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971&fromuid=117325

网友:
新手JJ最好買套装。基本練手已经足夠...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油门通道反了,有油门是会一只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来的JJ,最好清除一次EPPROM,方法很简单,先刷汽车固件,然后刷回多轴固件。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 ...

泡泡老师apm2.6  刷固件后 新固件会覆盖删除以前的旧固件么? 没有清零操作选项啊!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apm2.6  刷固件后 新固件会覆盖删除以前的旧固件么?没有清零操作选项啊!怎么办啊?

没有清零操作选项啊!怎么办啊?
1、没有好好上课,不是好学生
2、没看我16楼的回复,粗心大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