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厚度不够用什么垫?

楼主(2014-05-11):
130x的桨比120的薄,用在120感觉很松,要是上紧,桨夹又变形。有什么可以垫一下?

网友:
找厚薄合适的塑料片剪

网友:
废弃的银行卡。信用卡,或者X宝有ABS胶板~

网友:
信用卡有点偏厚,可以找商家的优惠卡,有薄的。

网友A:
还有这个说法啊? 我都是把螺丝使劲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说法啊? 我都是把螺丝使劲拧

差太多的话。。。使劲拧。。桨夹肯定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太多的话。。。使劲拧。。桨夹肯定变形。。

我一直都是碳纤维桨叶就使劲拧,换玻璃纤维了就用螺丝刀再撬!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是碳纤维桨叶就使劲拧,换玻璃纤维了就用螺丝刀再撬!450!

有那么大间隙???
我是7075的桨夹。。以前的天资波桨或者是现在的碳桨。都严丝合缝的。。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7923

网友:
天空飘来5个字:这都不叫事

网友:
加紧手能动就行了

楼主:

这个靠谱。感谢

网友C:
我一般用各种纸板足矣

网友:
话说这个垫片用的时候可是太费劲了。。总是串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