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7E怎么设置油门到APM 975值呢??

楼主(2014-05-11):
请问D7E怎么设置油门到APM 975值呢??
我调到最低还是1033差不多

网友A:
把油门行程行负100以下调

楼主:
我的都调到 负到底了-120 ,还是1030

网友B:
是啊 没法触发APM失控返航 我身旁还有人吹牛说设成功了

网友C:
把apm中的数值调高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apm中的数值调高不就行了。
调高到980以上就会报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