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割

楼主(2014-05-11):
请问大家的热切割用什么做电源用多大电流电热丝

网友A:
12V10A电源!
小提琴线  1弦 1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10A电源!
小提琴线  1弦 1根就行

你用的是这个
配置吗

网友:
对!好弄!
电源用2-3S锂电直接用也行!就是注意不要过放了!
就用一根小提琴弦正好!用最细的1号弦!

楼主:
1号弦电阻多大

网友B:
小提琴线  1弦 ,会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C:
吉他2弦也不错  自己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吉他2弦也不错  自己做过。。

用多大电源啊多少A

网友D:
12v电源,细钢丝就行

网友:
我用吉他1弦,配12V20瓦变压器,交流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源,细钢丝就行

细钢丝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D:
我的热切割锯1m,12v1a电源 用的是细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热切割锯1m,12v1a电源 用的是细钢丝

我现在用0.5的电阻丝12V,10A的开关电源效果很好可以把电阻丝烧红也没事

网友E:
电源好找,但是怎么知道它是多少  安  的 ? 这个重要吗?

网友:
有说电褥子丝也行,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好找,但是怎么知道它是多少  安  的 ? 这个重要吗?

电源上标有多少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上标有多少a的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热切割锯1m,12v1a电源 用的是细钢丝

你这个热切割架子是用木材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10A电源!
小提琴线  1弦 1根就行

1弦多粗?

网友A:
0.3  最细的那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3  最细的那根!

太粗了,还是用钼丝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提琴线  1弦 ,会不会造成短路

不会短路 请放心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太粗了,还是用钼丝比较好

钼丝不结实!还贵!
没必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钼丝不结实!还贵!
没必要!

哪有不结实,我用着挺好,也不用花钱,随便找个线切割要几米就用不了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有不结实,我用着挺好,也不用花钱,随便找个线切割要几米就用不了的用

你白来的当然可以了。你要真买,得多钱?
哈哈
懒得买把电褥子的电热丝抽出来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热切割架子是用木材做的吗

白钢管和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