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首飞下单翼了,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14-05-11):
上单翼飞得比较顺溜了,进了个GWS的1米AT6,装好待试飞。
第一次飞下单翼,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恳请各位老鸟指导。

网友A:
注意事项参照上单翼

网友B:
下单翼带上反角的我没飞过,我直接从后推式入门机进阶玩下单翼零上反角特技机。根据我的模拟器经验,楼主的新飞机在安定性方面不会比上单翼的差多少,只要有上反角就有一定安定性。初始飞行注意舵量不要太大,然后慢慢体会新飞机的特性,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事项参照上单翼

不可能和上单翼没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翼带上反角的我没飞过,我直接从后推式入门机进阶玩下单翼零上反角特技机。根据我的模拟器经验 ...

倒是有上反角,也不至于和上单翼没区别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和上单翼没区别吧

我也是上单翼入门的,在飞过几部上单翼后飞的第一部下单翼是迪乐美的1.27米T28,刚才又试飞了FMS1.1米F6F,就我的感觉来看,飞起来后下单翼比上单翼灵活,还有就是降落时失速点较上单翼高,注意降落时控制好速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上单翼入门的,在飞过几部上单翼后飞的第一部下单翼是迪乐美的1.27米T28,刚才又试飞了FMS1.1米F6F ...

指导很有意义,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和上单翼没区别吧

区别肯定是有的,我的意思是要比上单翼的差些,敏捷性增强,难飞一些,横摇多些,但最终仍会横侧稳定下来。

网友:
转弯注意速度,太慢容易失速

网友:
注意准备好配件开玩笑~~楼上都说了,祝LZ好运~首飞前飞机不要拍照哦!!

网友:
祝你爽飞

楼主:
哎,悲剧了,本来飞得好好的,空中失控,不知道是电池出问题还是电调出问题,这俩坏了,连降落都没体会到啥感觉.
损失电池\电调,浆.其他都还好.幸亏机身和其他东西无大碍,更幸运的是掉下来没砸到小朋友.

楼主:
今天修好再飞成功,教训总结:d7e改装后配山寨dsm2接收也只有100米的遥控距离。
今天用富斯接收就好了,可惜损坏的电调、电池。因该是泡水后电调损坏短路,顺便烧坏电池。

网友D:
  根据我前天首飞下单翼的经验,心态是很最重要的!!祝楼主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前天首飞下单翼的经验,心态是很最重要的!!祝楼主首飞成功

唉今天撞电杆了,合计飞了7\8个起落就废掉了.

网友(2014-08-26):
引用 楼主:
唉今天撞电杆了,合计飞了7\8个起落就废掉了.

这个at6好飞吗?我也是上单转下单,不知道这个1米的好不好飞,网上还有95的小at6

网友: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