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飞越450MX电机(蓝色那款)维护的配件问题

楼主(2014-05-11):
我用的的飞越450MX电机,电机用久了里面有些配件要换 一是轴承不行了要换,二是电机轴要换,三是卡簧下面有个铜圈被磨穿了也要换,但是有个问题一是飞越的电机轴没有单卖的,大家一般都是在哪买的啊?花牌的电机轴飞越也能用吧? 另外就是那个铜圈叫什么名字啊? 我问了好多家都没有卖那个小圈圈的 求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花牌 H2221 Φ3.5mm 馬達軸心(長59mm) 可以試看看可能屁股會凸個頭出來
卡簧下面铜圈可以用飛越500機用墊片包 TL2690裡的尾軸墊片(4X6X0.3)或TarotDFC大槳夾止推軸承組TL45169裡的華司(4X6.5X0.5)
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 H2221 Φ3.5mm 馬達軸心(長59mm) 可以試看看可能屁股會凸個頭出來
卡簧下面铜圈可以用飛越500機用墊 ...

朋友 请问电机上本身的垫圈尺寸是多大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请问电机上本身的垫圈尺寸是多大的呢?

沒實際拿卡尺量過,手上這幾顆銅圈尺寸感覺和DFC大槳夾止推軸承組TL45169裡的華司(4X6.5X0.5)尺寸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實際拿卡尺量過,手上這幾顆銅圈尺寸感覺和DFC大槳夾止推軸承組TL45169裡的華司(4X6.5X0.5)尺寸很接近 ...

哦~ 谢谢你哦 你那个铜圈也换过了的吧? 感觉用几百个起落铜圈和轴就被磨的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你哦 你那个铜圈也换过了的吧? 感觉用几百个起落铜圈和轴就被磨的不行了

沒換,那個銅圈還好好的,只有卡簧換E扣(比較好拆)
飛幾十个起落就會把馬達拆開(機子輪流飛輪流拆)檢查軸承順不順再上上油
只要軸承滑順基本上不會磨到銅圈和軸芯

网友B:
等你把电机轴飞坏了,电机差不多也该换了。何必纠结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把电机轴飞坏了,电机差不多也该换了。何必纠结这个问题呢

怎么会呢 事实证明无刷电机是可以用很久的 换了轴承就好了 基本不怎么消磁 线圈载流减少的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