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电动收放脚架,貌似比大疆的慢点但是又便宜又 ...
自制了一个电动收放脚架,貌似比大疆的慢点但是又便宜又轻

楼主(2014-05-11):
自制了一个电动收放脚架,用的25mm的碳管+16mm+12mm组合地脚,成品的
舵机
,和大疆的比,除了动作稍慢点其他没有啥差别,遇到意外卡住也能自动保护。重量比大疆的轻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有细节照不
成本如何

网友B:
慢点不会振动

楼主:
成本不超过1K,直接插在接收机用就行,工作电流200ma,堵转电流不超过2A,不放心的自己加个外置BEC也可以。比大疆轻几百克,结实程度貌似一样的。

网友C:
不错 的起落架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D:
不错呦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呦点意思
谢谢兄弟的称赞,我觉得和大疆比还是有点差距的

网友E:
无图无jb

网友F:
降落的时候会不会晃?求细节图片

楼主:
降落的时候不会晃动。

楼主:
结构很简单,就是舵机+车制转接铝件+25mm碳管 +铝板支架

网友G:
接收机通道不够用怎么办……用两台控么?

网友H:
顶一个,求铝制连接件。有富裕的来两对

楼主:
只占用一个通道就可以,我用的是悟空+7008sb 用8通道控制收放脚架。每个舵机的工作电流很小用个Y型舵机线就能正常工作。出现意外卡住也没有关系,因为舵机本身有过流保护。

网友I:
看起来不错哟!

楼主:
用起来也不错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