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8 机身布局

楼主(2014-05-11):
x8 装机好几个月了,在北 京一直没时间,没地方去飞,近的只有奥体,不熟悉情况,感觉人太多,远的没车去,纠结。
配置:2820 kv920  4800mah*2 4s   好赢60A 433切糕 罗美2.4g图传  41ap 自组宽动态sony700线  鹰眼 无名云台

全部设备时 机身重量 2.8kg 整机3.5kg  想刷玻璃钢 不知道重量上还能承受的了不
图片说话:

1、

机舱里面贴的带毛绒的红色贴纸,高端大气,手感细腻 。注意电调位置安装的方式挺独特,利用形成的涡流散热。

2、

云台的板子移到了机舱头部,尽可能做个保护

3、

尽量把各种线整理的整齐一些 ,自己看得舒服。

4、

中间空的位置预留给相机。前面4800 4s一块,后面4800 4s+2200 3s一块,2200 3s给云台供电用,注意电池的固定方式

5、

前面的窟窿是41ap的空速管遗留下来的 没安装上去 新固件空速管的表现让人很失望,为此试飞的时候炸了一次

最后附上一个月前 单电配重时的飞行图片

另外有疑问 飞机低头时 -15度左右云台开始***抖动,抬头时候没有这种现象,该怎么调节?

网友:
这么大空间,漂亮

网友:
看似一大片儿地方业主有好几家呢!谁都管就等于谁都不管

网友:
云台重心没有调好

网友A:
哈哈,楼主的X8跟我的一样,云台也一样,不知道楼主用什么舵机,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的X8跟我的一样,云台也一样,不知道楼主用什么舵机,什么桨?

x8原配的17g舵机 1260桨  ,见过你的帖子 飞的不错~~~云台你用的怎么样,还有就是你的x8现在全重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x8原配的17g舵机 1260桨  ,见过你的帖子 飞的不错~~~云台你用的怎么样,还有就是你的x8现在全重多少?

好吧,我都不好意思说自从上了云台有,我来了个5连炸,没飞起来,至于重量我一直没称过

网友:
楼主,我也装了个X8,在北 京,等着爽飞呢!有空一起交流学习。我Q994738193

网友:
这么多电池不超重的吗?

网友:
准备入一套X8

网友B:
鹰眼不能同时实时视频传输和视频录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不能同时实时视频传输和视频录制吗?

可以的吧 不错鹰眼上云台了 还是单独用摄像头回传吧

网友:
赞一个,我也把我的天行者装机照发出来!!!!!!!!!!!!

网友:
起落架是怎么安装的,能不能上个图?????

网友C:
非常不错,同完美X8,,贴了全身碳纸,等待爽飞中,弹射起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同完美X8,,贴了全身碳纸,等待爽飞中,弹射起飞哦

你的全重 多少?

网友:
软件重新设置一下角度就好了,我的之前也是角度大一直抽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全重 多少?

带一块4S5000,就已经快到3KG了

网友:
对楼主的电调安装位置很感兴趣、能否上个细节图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81电池给不给力。。

网友D:
学习了,请教一下楼主,飞宇41AP的飞控好还是MFD的飞控好,我初步瞧上MFD啊,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请教一下楼主,飞宇41AP的飞控好还是MFD的飞控好,我初步瞧上MFD啊,不知道好不好用

建议不要入41ap,目前很多朋友出现了各种问题,可以看看MFD,我个人建议老鹰树,考虑到他的跟踪云台的价格,因此整体性价比高,可靠性好。前一阵子看到论坛里面有个内蒙的朋友出,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去搜索下。

网友E:
lz在北 京哪里?正想上马fpv,当面请教行不?我在中关村东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在北 京哪里?正想上马fpv,当面请教行不?我在中关村东附近

好啊  我在学院北口,距离中关村两站路的样子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有两个朋友都是天行者x8,我是死胖子固定翼,都在海淀,一个朋友是apm飞控x8,下次大家一起飞好不,我qq47418275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有两个朋友都是天行者x8,我是死胖子固定翼,都在海淀,一个朋友是apm飞控x8,下次大家一起飞好 ...

好 我加上你了~海淀区好像玩这个的不少呢,我还认识一个清华的玩大胖子的

网友(2014-07-01):
lz会用apm吗?

网友:
这空间真够大啊!!

网友G:
x8是不是很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x8是不是很容易失速

没失速过啊,动力不足了就低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失速过啊,动力不足了就低头了

我飞x8失速两次  一次救回 一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x8失速两次  一次救回 一次炸

平飞 还是转弯?

网友:
两次都是  转弯        这机  转弯一定要带有油门       今天飞的时候是滑翔转弯的   一转即螺旋    高度太低救不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飞 还是转弯?

两次都是  转弯        这机  转弯一定要带有油门       今天飞的时候是滑翔转弯的   一转即螺旋    高度太低救不回了

网友:
这飞机不刷玻璃钢速度快了容易抖,我的全身刷了玻璃钢,带4S10400电池+3S2200电池,3KG重,手抛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