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神灵2 是左手油门,怎样改成右手油门啊?谢谢

楼主(2014-05-11):
如题 谢谢

网友:
拆开控里面可以改吧,天7改过,不知你的能不能改

网友A:
官网上下个RC软件直接连遥控
点一下鼠标就改了

楼主:
再谢辣菽,按照你的方法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下个RC软件直接连遥控
点一下鼠标就改了

有这软件?

网友:
官方有软件下载的可以直接设置日本手和美国手

网友:
神灵2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