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空速计制作方法

楼主(2014-05-11):
如何做皮托管?求指导!

MPXV7002DP

MPXV7002DP

网友A:
这两个口是需要一动压一静压的还是以静压一总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口是需要一动压一静压的还是以静压一总压的……

一动一静

网友B:
两根硅胶管,接上,一个堵上,一个不堵,很容易的,仔细看下wiki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里面有照片

网友C:
一个接空速管侧边,一个对着空气。一个动压一个总压,差值就可以评定空速。

网友A:
如果要求是一动一静,那一头直接连接到机头上的空心管上,另一根连接到机身侧面的孔上就行~~动压是垂直于气流的面上的气压,静压则是平行于气流的,这么一说你该知道了吧?如果是要总压那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硅胶管,接上,一个堵上,一个不堵,很容易的,仔细看下wiki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里面有照片

wiki是什么?从哪找您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是一动一静,那一头直接连接到机头上的空心管上,另一根连接到机身侧面的孔上就行~~动压是垂直于气 ...

有详细的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接空速管侧边,一个对着空气。一个动压一个总压,差值就可以评定空速。

怎么做皮托管?

网友B:
上面的是动态管,直接接管子,开口
下面的是静态管,口子封闭,中间钻几个孔。

动态管直接朝前,机身外,
静态管放机身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动态管,直接接管子,开口
下面的是静态管,口子封闭,中间钻几个孔。

静态放机身内,机身是泡沫实心的也可以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静态放机身内,机身是泡沫实心的也可以放?

。。。。。。
机身内,指机舱内,不要直接放在机外被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机身内,指机舱内,不要直接放在机外被风吹

网友(2016-06-02):
版主还在吗   请问一下精度和测量范围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