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4-05-11):
                 做按摩器是个不错的

本人飞一下,手都震麻了

本人飞一下,手都震麻了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这也想得出来,佩服。

网友:
好歹也做个配重再试哈

网友:
第一眼看,还以为是折叠桨呢

网友:
可以,不错,来个航拍图

网友:
什么配置?用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
据说在对侧桨叶做好配重以及平衡的情况下效率甚至高于双桨

网友:
LZ你要屌炸天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飞起来的。 升力低。 震动大。

网友:
坐等楼主试飞

网友:
应该不行 的  你这不科学   。就算是他们开始一直是平衡的转向的时候还有转速差马上就不平衡了,    。

网友:
电机轴承受不了, 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
你把桨的另外一边做一个配重,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让桨平衡

网友:
另一边用铅块配种  单页桨效率最最最高的

网友:
欣赏楼主的创意,这绝对是测试飞控的完美平台

网友:
还能在作狠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