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的四轴离地吃力啊,求助!

楼主(2014-05-11):
最近忙着装APM。到今天终于可以进入空中调试阶段了,可是这次感觉飞机起飞很吃力啊,油门上60%才离地。先报上配置:

电调 铂金30A;
电机 W4225 KV390
电池 达普 6S  5200mah
桨 仿APC 1238
机架 折叠机架  680mm轴距
整机起飞重量 2.6KG左右

各位帮忙看看什么情况,是不是电机小了啊?

网友A:
390kv 6s电可用更大一點的槳,請問,油門校準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0kv 6s电可用更大一點的槳,請問,油門校準過了嗎?

油门行程什么的全部校准了,我推油到60%+后四轴也能离地,飞起来还算平稳。就是感觉四轴非常吃力一样。不像我以前的飞机,油门基本超过30%就能轻松离地了。
这个电机我找了半天测试表,没见用更大的桨了,上1447合适吗?怕过载

网友A:
X宝上有數據表,但可能有水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有數據表,但可能有水份的……

纠结了,W4225带2.6KG的飞机应该没问题哈?那是否需要换桨呢?

网友A:
咦,那麽奇怪的……w4225 只有 610kv的…… 390kv 只有1238的數据,但也不致於60%才離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那麽奇怪的……w4225 只有 610kv的…… 390kv 只有1238的數据,但也不致於60%才離地

是啊,所以没敢配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那麽奇怪的……w4225 只有 610kv的…… 390kv 只有1238的數据,但也不致於60%才離地

刚才在官网中找到1447的数据了。看起来也就比1238好一点点

网友B:
680四轴可以上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四轴可以上15寸桨.

会烧电机吗?

网友A:
槳不會裝反了吧? 有字的一面向上

网友C:
这电机我朋友装飞越680上用的,桨是1365飞越桨,带微单6S5000电池可以飞12分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我朋友装飞越680上用的,桨是1365飞越桨,带微单6S5000电池可以飞12分钟呀。

飞越680是6轴吧?6轴应该问题不大,我这个四轴感觉很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80是6轴吧?6轴应该问题不大,我这个四轴感觉很吃力

我正准备再装台飞越650带狗做长航时航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槳不會裝反了吧? 有字的一面向上

我检查了,没有反装的。今天上桨后感觉电机在启动时不顺畅,如果突然稍大油门启动一个电机会停一下,响声不对。是不是遇到堵转了?

网友A:
有可能,恆力堵轉是有名的

楼主:
用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恆力堵轉是有名的

悲催,刷BLHEIL能解决不?再换电机媳妇不给批经费了

楼主:
汇报前5个小时的结果。。刷完了BLHELI,再也没感觉到堵转的现象了,启动很顺滑。就是起飞还是吃力,不行就只能换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