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500的同学们,请教你们的3D油门曲线是怎样的??

楼主(2014-05-11):
100-90-100,这种油门曲线可以吗?原厂70A电调,无定速。

网友:
不建议油门用100%,这样一般的电调补转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且一味提高转速会导致电机电调过热,留空时间会大打折扣

网友:
建议100油门去飞

网友:
90%一条直线

楼主:
你在逗我

楼主:
一直没问题,今天直接飞扫齿了。齿轮间隙也正常~~~所以发个帖子问问大家怎么设置油门曲线的。大齿盘是副厂的。准备换原厂的黑齿再试试

网友:
还是用定速好

楼主:
主要用的是原厂的电调,所以没办法定速,要不然还要花钱买个好赢V3

网友:
90-95就可以。。。

网友:
我懂,但是我没有时间告诉你!

网友A:
没,500我飞过很久,100转速够爽。飞机瞬态反应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500我飞过很久,100转速够爽。飞机瞬态反应很好。

100油门太高了~~~~90一条线那个声音都听着怕怕的

网友A:
500偏重,需要高转速提高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偏重,需要高转速提高浮力

我先试试100-90-100的油门,谢谢。

网友:
LZ其实可以考虑用90 或者85一条直线去试试,真不建议100%

网友:
500 Pro的电调,不是有定速功能吗?

油门设在75-85%之间的直线,难道不能用吗?

网友:
无定速就设成100 95 90 95 100 这样是为了增主旋翼增大攻角时会加大对电机的负荷会掉转速,95  100是为了提高转速尽量让转速不变,有定速就90一条直线,定速电调在没有油门曲线变化的情况下10秒进入定速,电调会维持90%的转速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