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割电线怎么办

楼主(2014-05-11):
那种是碳管的机架,不是大部分人都把线从碳管里过吗
我发现从碳管里过的话,线很容易被碳管边缘割断,
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套热缩管是不可能的了,线都焊好了

网友:
蛇皮管 缠绕解决

网友A:
輕輕打磨碳管边緣,然後,电工膠帶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輕輕打磨碳管边緣,然後,电工膠帶侍候……

请问是外面的一圈打磨吗

网友:
內外圈都打磨一下.... 嫌麻煩的话,, 可只打磨触線那一边....

网友:
边缘抹点704硅胶

网友:
稍微打磨一下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