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装机

楼主(2014-05-11):
装的差不多了 先上几张走线图 呵呵  ..........这次吧图补全了     暂时没有飞行视频 明天去外场陀螺仪在进一步调试
下午在家院子里试了下 声音太大了 太好玩了  太稳了  只不过没有飞起来 怕打到花花草草  呵呵  随便拍了下  大伙看图吧

盒子好大的说

拆箱 没有3GX

头子不好焊 焊了好一会 特别是香蕉头 真难焊

转接头

用的这个KST舵机臂 打大舵量的时候有点干涉 好不容易装上了 随后还是拆了换上了原装的  谁知道原装打大舵量的时候也有点,飞行中也不可能打大舵量 想想算了

装好的尾翼

我吧回传线直接还在电调里面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简洁点

焊好了接线试了下OK

我吧其中的一块电池头子焊了一公一母 这样以来 少了转接头 也少了几个焊点

网友:
沙发坐了   700够爽

网友A:
好漂亮,装好上全图、视频 ,就算被说灌水也一样顶

网友B:
Bec不用XT60吧? T插或JST就够用吧~

网友:
好机啊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C:
什么版本14sg,z字体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装好上全图、视频 ,就算被说灌水也一样顶

上全图没有问题 飞的一般 暂时真机就正飞航线和悬停  别的动作还不敢练呢 我说飞500D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不用XT60吧? T插或JST就够用吧~

做个这个头子 充电方便 要不转接头子 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版本14sg,z字体那么大

是14SG啊

网友D:
直升机装电压回传意义不大

网友:
ALIGN 一代名机啊。

网友:
不错哈,只是不喜欢DFC!

网友E:
同用14sg的~~~问下   我装好电压回传线之后  为什么 遥控器上 显示的 接收机电压和 电池电压 都是0啊~~~从哪里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用14sg的~~~问下   我装好电压回传线之后  为什么 遥控器上 显示的 接收机电压和 电池电压 都是0啊~~~从 ...

接受机和遥控重新对频 先按遥控上面的对频模式键LINK 接着开接收机 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受机和遥控重新对频 先按遥控上面的对频模式键LINK 接着开接收机 对频

谢谢 回去试试,因为我先飞了一段时间,然后再买来线,中间没对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装电压回传意义不大

其实还是有意义的,我用DX8可以回传接收电和动力电,在这之前我就曾有一次接收电没电了,又忘了插BB响。飞机失控摔坏了脚架,幸好只是脚架。鼓捣一天还以为接收机坏了,后来发现电池电压单片电压都不到3伏了,真是没摔倒人事万幸啊。

网友F:
三轴陀螺其实不用垫厚海绵的,用薄的3M胶最好,现在买的VBAR啥的陀螺都是带的薄的。论坛里曾经有一个帖子就是介绍说薄的为啥比厚的好,据说厚的容易让陀螺判断错误然后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轴陀螺其实不用垫厚海绵的,用薄的3M胶最好,现在买的VBAR啥的陀螺都是带的薄的。论坛里曾经有一个帖 ...

嗯 学习了。随后慢慢研究

网友:
好机,期待爽飞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装电压回传意义不大

动力电压报警。。有点用。。起码不用再计时了吧。。也就是花10块买条电压回传线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动力电压报警。。有点用。。起码不用再计时了吧。。也就是花10块买条电压回传线的事。

直升机动力电压波动很大滴,一个大螺距就能掉一两v的电压,再说飞着哪有时间去看遥控器,除非练悬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动力电压波动很大滴,一个大螺距就能掉一两v的电压,再说飞着哪有时间去看遥控器,除非练悬停啦。
...

不用看呀 有声音提醒 或者震动 只要你设置好就放心飞吧 到电压低的时候就震动或者报警了。

网友H:
亚拓这个bec的开关很容易坏的建议直接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亚拓这个bec的开关很容易坏的建议直接焊死

谢谢提醒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B:
亚拓Bec的电源线质量太差了,很硬的那种,根本不是AWG的那种线,前几天600E做地勤,发现插头已经断了一头,好险……

得赶紧换20AWG的线!

网友:
咱是来看450的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Bec的电源线质量太差了,很硬的那种,根本不是AWG的那种线,前几天600E做地勤,发现插头已经断了一头, ...

一直练习500机 这个现在也不怎么飞 随后了吧线换掉

网友:
来个首飞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