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的 升降=副翼混控制,搞得心烦了!

楼主(2014-05-11):
天9:
今天弄J-10的副翼-升降设置出现问题
先是该模块恢复出厂设置,重头来次。
一直出现问题,首先是副翼正常,升降就一个舵机在动
打开舵机监视器观察
副翼联动正常,故两个舵机都正常运作
升降是联动到8通道去了。
再次更换其他模型,继续回复出厂设置
问题依然
操,TMD关8通道毛事,弄得心烦了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线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线插错了

我用的是4通接收器
就两个副翼接的1跟2通道 油门3 转向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4通接收器
就两个副翼接的1跟2通道 油门3 转向4

看看设置吧,混控设置的通道看看对不,

网友:
两个副翼接的1跟2通道--  三角翼型(摇控要设置好)
升降是联动到8通道去了--估计是设置了什么辅助混控

再次更换其他模型,继续回复出厂设置 问题依然--接收机问题?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