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下5.8g200mw的距离,还有天线内部构造,上图

楼主(2014-05-11):
自己组的5.8g200mw图传,今天试了一下距离,大约400m还有图像,没有那么长的直路了,没有测到极限,不过飞v262FPV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这是传回来的图像,设计的天线是朝下的,反着放了,发射端用的是25.5mm导线,

距离的图片,在车的位置

能看清么,放大一个,距离400m

后来把25.5天线减去一半,用四分之一波长,距离是一样的哦,
天线的样子

为什么这么短的天线就能用呢,看看原配的5.8g全向天线内部吧,其实就是前面那一小段起作用

这个是2.4g的,比5.8长

对比一下

外面套个那么长的套,占地方,5.8g的天线外套其实可以做的更短

网友:
v262的控不改的话,有400M距离好控?

网友:
上一张V262的照片看看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看这控像是伟力的

网友:
不錯呀

262距離400米還可控制正常飛行 ? 遙控器有沒有什麼修改 ? 還是262沒有起飛, 只是測試圖傳距離 ?

网友:
想看全图

网友:
我的图传模块下午才送来,先摸索了一下需要的知识输入,花了半小时把图传弄好拍个照,哎,丑是丑了点,先将就用了,在家隔两堵墙就开始有点干扰了,晚点还是换蘑菇天线接收好了,这种棒状的好像效果逊色一点,等着被骂了,

DIY的产物,摄像头用排线主要是为了以后的调整,所以整体比较长

DIY的产物,摄像头用排线主要是为了以后的调整,所以整体比较长

效果

效果

DIY的接收机,高清屏

DIY的接收机,高清屏

改好的一体机背面

改好的一体机背面

最后还是给张图传的对比图

最后还是给张图传的对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