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EVO10的油门锯齿感很严重啊 \("▔□▔)/

楼主(2014-05-11):
以前收过两次2手的,油门都是很顺滑的,这次买了个新的,锯齿感很严重啊,推起来一格一格的,感觉很不习惯。

还有,官方固件貌似更新到0.8了,但是官网只有0.7的下载

网友:
太正常不过了。

楼主:
你是说用久了就顺滑了?
我之前两个都是很顺滑的,其中一个是别人新买的退给我的。
油门都很顺滑,应该不是磨合的原因吧

网友A:
应该是固定翼的模式,楼主可以看看油门压片

网友B:
多用几次,效果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定翼的模式,楼主可以看看油门压片

正确,拆开,放松带齿的压片螺丝(固定翼用),扭紧平滑的压片。

网友D:
教给你一个解决办法。。你拆开控后把那个金属压片套上热缩管,略微打点润滑油,然后装上的时候松紧适宜即可,根据自己的手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几次,效果会更好。

不是吧,之前一个新的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定翼的模式,楼主可以看看油门压片

那不是悲剧了,我非电直的,不需要锯齿感啊。
新买的控不想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给你一个解决办法。。你拆开控后把那个金属压片套上热缩管,略微打点润滑油,然后装上的时候松紧适宜即可 ...

关键是我之前两个都不是这种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拆开,放松带齿的压片螺丝(固定翼用),扭紧平滑的压片。

里面只有一个压片的

网友D:
手感根据自己的要求 自己调整就行。。 我自己连18MZ买来后都要拆开重新调整。。虽然18MZ可以不用拆可以调 但是还是不符合我的手感。。该拆就拆。。。一个遥控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只有一个压片的

那就给压片套一节硅胶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感根据自己的要求 自己调整就行。。 我自己连18MZ买来后都要拆开重新调整。。虽然18MZ可以不用拆可以调  ...

刚买的,今天才收到,看看能换吧,不想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感根据自己的要求 自己调整就行。。 我自己连18MZ买来后都要拆开重新调整。。虽然18MZ可以不用拆可以调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之前一个新的不是这样的

我的也有锯齿感,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程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久了就顺滑了?
我之前两个都是很顺滑的,其中一个是别人新买的退给我的。
油门都很顺滑,应 ...

你拆开控,调节里面的压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拆开自己调松点,富他爸这个设计就好,有专门的直升机和固翼的滑片

网友:
要自己根据个人手感调节压片松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