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或者大疆技术给个感度配置

楼主(2014-05-11):
原来的LITE 升级V1   换上原来的感度发现乱晃  ,求高手或者大疆技术给个感度配置 。机子配置是飞越650 机架电机是600KY  桨是1238.30A电调  天地飞9控

网友A:
默认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可以了吧

默认的不行  我在换回原来的控 用原来参数又很稳了  但是用V1 时候不是用的V1的指示灯模块 而是用的LITE 的指示灯模块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吧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V1 貌似还没有 LITE稳      自己慢慢试吧    150  150    120   170       150  150  我用这个感度 跟你配置差不多  挂狗云台  一共2.5 KG    4S 5200电池 能飞 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V1 貌似还没有 LITE稳      自己慢慢试吧    150  150    120   170       150  150   ...

好 谢谢我试试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 谢谢我试试你的

试了 貌似不行55555555555

网友C:
机器的重量不一样,感度都是有变化的,天九设置VL或VR调感度比旋钮有数,多来回晃晃就试出来最佳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的重量不一样,感度都是有变化的,天九设置VL或VR调感度比旋钮有数,多来回晃晃就试出来最佳感度了

谢谢 我都是用旋钮的  一会用用你的方法

楼主:
参数每次调大10%直到您的飞行器出现轻微的抖动。
参数减小10%直到您的飞行器能够悬停,再减小10%。
此为合适感度,但飞行器改变姿态的速度变慢,按照该方法再调整姿态感度。
远程调参设置
请确保正确连接接收机和设置遥控器。
在您想要调节的感度的远程调参选项中选择X1或X2。一个通道可以对应多个感度。
远程调节的范围从当前感度值的一半至当前感度值的两倍。
提示
垂直方向的感度对手动模式没有影响。
垂直感度是否合适,可以观察油门在中位时飞行器是否可以锁定当前高度。  他说的是个什么意思呢是俯仰 横滚  航向角 垂直  姿态感度 每个都调高10%还是一个一个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