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4822上kv390还是kv690?4s还是6s?

楼主(2014-05-11):
喜欢摄影,想配个680六轴把微单带上去拍点照片,不打算整摄像,挂NEX5R。上4s kv690还是6s kv390?

网友A:
挂微单5R跟定要用6S KV390

网友B:
如果你在乎电池成本可以选择高KV,6S电池太贵

网友C:
690的上4s挂狗台应该可以吧?650轴距

网友D:
是呀要挂微单我觉的还是6s靠谱点

网友E:
当然是 KV390 6S电池

网友F:
综合楼上各大神观点,我认为:
1.680轴距最大用13寸桨,必须用高KV电机,不然没有劲
2.4822kv390用15寸桨比较合适
3.决定用什么动力还要综合自己手头设备,如已有电池,充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