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iosd 今天刚到的 连接上没有图像 直接连接显示器都没有图 指示灯绿灯闪烁

楼主(2014-05-11):
新到的mini iosd 连接上摄像头图传 没反应 指示灯显示绿灯闪烁 一直都是 正常是不是应该绿灯常亮啊? 后来直接连接在显示器上也一样 没反应

网友:
把接線照片放上來看看吧!因該有接錯~

网友:
估计接线有错

网友:
要接上电脑升级的~~~~~~~~~

楼主:
线没错 IOSD烧了 背面塑料有个小凹陷 把我图传都烧了 卖家说是摄像头不能和飞机用一块电池 你们的呢 接线图发不上来 就是最黄的接摄像头信号线 鬃色接地线 橙色接图传信号线 地线接棕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没错 IOSD烧了 背面塑料有个小凹陷 把我图传都烧了 卖家说是摄像头不能和飞机用一块电池 你们的呢 接线图 ...

线没错怎么可能会烧,让你上图你又不肯,无语了。

网友:
我去,烧了这么大块还能正常?返修吧

楼主:
关键这货为啥烧了啊? 接线都没问题啊 而且连接电脑也正常 升级都能

网友:
那也只會燒攝像頭呀,很奇怪

楼主:
发射机给我烧了 摄像头好使 郁闷死了

网友:
图传电压对不,iosd能炸很悍见,我是动力电还带了两套图传呢
12V用稳压芯片模块,小巧,不须大大的UBec来着

网友:
我怎么看你这两根线不对

网友:
Iosd mini只接圖傳跟攝像的訊號跟負電,正電是板上取電,要是電壓不對也只燒這兩個才對呀,iosd燒了你的pmu呢,電應該是從這裡出來的呀,越看越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