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不只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请各位模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11):
?firsttime=2.694
有时拉油门时
电机
只转几圈就不转了,是什么问题呢?2212外转子电机 50A电调。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电调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电调新的

网友B:
看下电机线是不是有松的,貌似缺相了

网友:
1.看看电池正常不
2.看起来有点像低压保护
3.还有装的电机和轴同心不摩擦大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4.换个电调试试,有时候是电调和马达不匹配,堵转

楼主:
谢谢各位。改有刷了。